GD32和STM32 的型号如何通过程序区分?

楼主(2015-11-23):
    读电子签名只能读到容量值,读UID 估计也不靠谱,有什么其它方式可以简单可靠的区分是 GD32 的器件还是 STM32 的器件呢?

网友:
看看UID有没有详细说明,或者有没有其它地方可以读到芯片的厂商代码

网友A:
可以考虑读器件ID,如Jtag或者SWD连接时看到的,ISP命令或者IAP命令就可以读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读器件ID,如Jtag或者SWD连接时看到的,ISP命令或者IAP命令就可以读到。 ...

地址是 0xE0042000,俺在STM32F334 上面读回的值是 0x0438,应该是正确的,手头没有 STM32F1xx,不知道是否适用,楼主可以试试看

uint16_t device_Signature =  (*(uint16_t *) (0xE0042000)) & 0x0F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是 0xE0042000,俺在STM32F334 上面读回的值是 0x0438,应该是正确的,手头没有 STM32F1xx,不知道是 ...

读取 0xE0042000 地址的低16位,我现在读 GD32 RCT6 的结果是 414,即代表大容量器件
但在bit31-16 读到的值是 1309,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取 0xE0042000 地址的低16位,我现在读 GD32 RCT6 的结果是 414,即代表大容量器件
但在bit31-16 读到 ...

这个应该是跟STM32完全一样的,兼容到这种地步,又不给出一种简单区分二者的方法,有点流氓了

既然楼主用GD32,那肯定是有一定的批量的,因为用量小的一般不会在乎这点差价,干嘛不直接问厂商或代理呢?

网友:
cm3版本不一样啊嘿嘿,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6-04-22):
我是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2016-10-13):
又一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灵动微32位ARM,有兴趣了解下吗

上传规格。。。

网友:
RCC -CFGR寄存器有不一样的地方

USB频率配置,可以考虑使用作为标记

另外是GD的FLASH 零等待,ST 一般需要配置为delay 2周期

网友:
看样子又出了一个完全兼容STM32F103的产品??
可怜的ST

网友:
不兼容,I2C/UART/SPI/CAN好像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灵动微32位ARM,有兴趣了解下吗

国产酒这点,总是遮遮掩掩。  直接上规格书 上吃螃蟹购买渠道 上大概价格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坛友,论坛不宜发过多资料,可联系下我的QQ2850457574。我们有产品应用技术总群,解答各种问题。有兴趣 ...

当你不宜发过多资料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客户不宜采用你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已发,可以看看

。。。发几百页规格书是一方面。  最重要是10句话说一下芯片跟STM32的比较,特色。吃螃蟹渠道。       没谁有时间去自己慢慢研究你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可直接拆下原STM32芯片,换上灵动微对应的型号,就可以做软件调试。原代码只需做库函数移植,我们可帮 ...

你当我瞎子。。。寄存器不一样叫兼容?

兼容的话还用做函数库移植?

我看主要是引脚兼容,存储分配兼容,以及少量外设(TIM)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