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51单片机的复位

楼主(2015-11-24):
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的如何实现

网友:
哪来的电路啊,三极管应去掉。

网友:
电容的 + 标反了,,,浪费三极管,,,就RC了事,,,甚至比较新的mcu都省略外部rc了,

网友:
这样的复位电路,对程序能不能跑起来,持怀疑态度。

网友:
用个电阻电容即可

网友:
是不是三极管接到了某个IO口,这样就能自动复位了

网友:
去掉电容不分正负,,,这个只是上电复位吧,一般加上按键可以进行手动,,,,,,那个三极管基级一直接的地,三极管算废了(本来这三极管也不需要)。。。。。另外,偶严重怀疑这电路

网友:
51是高电平复位。没啥问题。

网友:
pnp管发射极节地是什么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