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使用FPGA模拟转换大数据量传输

楼主(2015-11-24):
有个项目,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输出板:输入模拟信号,频率200M,AD转换后给FPGA,然你后发送给光纤传送出来
接收板:接受光纤信号,DA转换,模拟信号输出

我们现在已经有基本方案来,有兴趣的可以私信我,谈谈合作

如果违规,请版主删除,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工频50hz信号的相关板子,你这个200M,不敢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过工频50hz信号的相关板子,你这个200M,不敢接。

谢谢支持

如果做过光端机的,就基本可以做这个项目

网友:
这个得用EP4CGX系列的fpga了,模拟200M采样率不得400M往上。

网友:
方案应该问题不大,同问200M的信号你用什么ADC采样

网友B:
建议分段采样,高速AD禁运不好买

网友:
这种需求还是用XILINX吧,Spartan-6就差不多了。

网友:
分相采集,FPGA中高端,光纤收发器没玩过

网友:
做软件无线电吧,200M模拟信号采样,可以用带通采样

网友:
涉及的东西有点多,硬件,软件,还要做个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如果做过光端机的,就基本可以做这个项目

光纤是有点难调,但是更关键的技术是大动态范围的射频直采技术和数据处理

网友:
有人接了吗

网友:
200m 有点高啊

网友:
主要要看楼主要多高的性能指标 越高越贵,200MSPS至少要用K7\A5之类的FPGA了,这个频段很容易受干扰。

楼主:
还没有,你有兴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有,你有兴趣吗?

假如这位朋友不接的话我来接吧,先联系这位朋友看看…

网友D:
200M的模拟信号,要在另一端以DA再输出,要保证精度,一般也得12位。信号每周至少采样10次,每秒就得产生4G字节的数据。这个数据量光纤传输也很麻烦。
nicolet的一个模拟信号信号光纤隔离器,保证20M的信号宽度,中间的光纤用的还是模拟光纤,单个通道的价格,我们买的是5万。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M的模拟信号,要在另一端以DA再输出,要保证精度,一般也得12位。信号每周至少采样10次,每秒就得产生4G ...

200M≠0-200M

网友:
这个难度相当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议分段采样,高速AD禁运不好买

MXT2001可以采样。1Gs/s。价格不错。
不过8Gbps的速度,比较麻烦。如果有可能,在FPGA中降采样后发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M的模拟信号,要在另一端以DA再输出,要保证精度,一般也得12位。信号每周至少采样10次,每秒就得产生4G ...

看信噪比要求。1G/s采样率降采样后应该能达到9-10bit精度。大概60dB SNR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如这位朋友不接的话我来接吧,先联系这位朋友看看…

你去做吧  光纤我没搞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XT2001可以采样。1Gs/s。价格不错。
不过8Gbps的速度,比较麻烦。如果有可能,在FPGA中降采样后发送吧 ...

放10条光纤就行,大力出奇迹

网友G:
带宽是多少?公司有现成的板,软件稍微变更到你所要的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放10条光纤就行,大力出奇迹

8G在单模上跑倒是毫无压力。现在单模光纤可以跑10G+了。问题就是……难道外挂Ethernet PHY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8G在单模上跑倒是毫无压力。现在单模光纤可以跑10G+了。问题就是……难道外挂Ethernet PHY干? ...

中档的FPGA都带10G Serdes了,如arria 10、K7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宽是多少?公司有现成的板,软件稍微变更到你所要的频率。

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