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使用限位开关,怎样检测,电机是否转到位

楼主(2015-11-24):
1、现在蓝牙锁中使用小电机控制锁的开关,但是怎样知道锁有没有转到底?因为体积有限,使用限位开关也放不下

请教大家

网友:
电机电流

网友A:
电机电流怎么判断到位?楼上说的是到位卡住吧?然后测试过流?

网友:
用很小的自恢复按键来实现不知可否

网友:
电容式触摸键

网友:
建议:1、电机动作时间;2、通过检测电阻检测堵转电流;3、使用带输出脉冲的电机

网友:
加装编码器

网友:
机械动作,必须加装机械->电气的元件,否则没法完成反馈.
检测电流什么的,算间接测量,各种不靠谱~

网友B:
到位标准是什么

网友C:
加装一个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
加个编码器,旋转变压器,这些都可以

网友D:
奥地利微电子或者英飞凌的绝对位置磁编码器,体积小容易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一个绝对式编码器,

谢谢您的回答,还没用过这个,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奥地利微电子或者英飞凌的绝对位置磁编码器,体积小容易安装

谢谢,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位标准是什么

用在锁上,就是如果已经关闭锁就不要继续转了(堵转),或者不能还没转到关锁的位置就停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红外收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流怎么判断到位?楼上说的是到位卡住吧?然后测试过流?

对,这是楼上的意思,我也准备使用这种方法,可是感觉这种方式还是不可靠,并且很小的蓝牙锁,堵转造成的功耗消耗也很重要

楼主: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锁

网友:
加个绝对值编码器应该就行了,直接读出每个点的位置,但是太多圈的话估计就够呛了

网友:
旋转编码器

网友:
三端的霍尔应该就可以,三极管大小。

网友:
三端的霍尔应该就可以,三极管大小。 比如TI的DRV5023,和Allegro 的A11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谢谢

AM256 AM4096磁编码器等等 精度绝对够用,

网友:
当然如果计圈的话,需要自己加软件判断~

网友:
为什么不能用限位开关?
开关很好的方案.又不消耗电流,又可靠!
是找不到小体积的开关吗?一个小微动按键就可以啊!  手机上那么多!

看看光驱上的电机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