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AV)转USB视频方案 寻求

楼主(2015-11-24):
想找一个AV信号直接转USB视频的方案,,最好是单芯片的,多芯片也可以玩玩。如有方案的兄弟姐妹们,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同求,我也需要

网友A:
如果是VGA分辨率都做烂,市面上应该有很多方案CVBS—【IC】—CCIR656—【IC】—USB

网友:
USB视频釆集卡

网友:
淘宝usb视频采集卡,一堆一堆的

楼主(2016-01-11):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VGA分辨率都做烂,市面上应该有很多方案CVBS—【IC】—CCIR656—【IC】—USB ...

兄弟,有具体IC型号么?

网友:
淘宝一搜一对,型号上面都写着,一般是一个前端采集ad 一个主控器,2

网友:
还有个声卡,所谓的三芯片解决方案,其他自己去找吧

网友(2016-02-23):
我看到过一个SAA711系列加CY7C68013

网友:
一个芯片就可以搞定, 自己尝试下 并且成功了,

网友B:
10楼,是否有具体的IC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是否有具体的IC型号?

EM28281, X宝上卖的EasyCAP质量较差,功能没问题,老点的解决方案用GM7113,SAA7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