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家庭版的win7不支持CAD2010吗

楼主(2015-11-24):
如图我的系统是64位的啊
另外自己电脑由win8.1 家庭版升级到企业版win10 也是提示这种画面
各位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 要下载 64位的CAD

网友:
autocad分32bit和64bit两个版本,不能混用

网友:
是的,是有两个版本,你的系统多少位的就下载对应版本,家庭普通版win7肯定可以装CAD2010的,我用的是32位的。

网友:
为啥要用家庭版呢?轻轻松松可以洗白到旗舰版,家庭版限制太多.

网友:
可以,我就装的2010,win7家庭普通版

楼主:
我的CAD是64位,系统也是64位,
用win10 企业版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