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M巴伦传输变压器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5-11-24):
8.2M巴伦传输变压器的阻抗匹配问题,这个有搞过的同行吗?如图片上的巴伦吧?现在问题是电压升不上去,关键点在哪里?是否有相关书籍可以参考

网友A:
给个咪咪     叫你判断是男是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咪咪     叫你判断是男是女

都没人回应,懒得写那么细,匝数1:8,板子上的寄生电容影响?TX_OUT1和TX_OUT2端电压如何提升?

网友B:
有没有谐振   这个东西谐振起来的驻波电压会烧管子

网友C:
变压器输出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输出怪怪的

原理是变压器次级两端一推一拉,电流换向,TX1和TX2端外挂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谐振   这个东西谐振起来的驻波电压会烧管子

应该要达到谐振这样电压才高吧?现在感觉想把发射提高好难

网友A:
你的变压器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压器画错了

实际走线按红色线和绿色线,我可以改下更清楚点,变压器我都拆过,自己绕过

网友A:
你的变压器绕组短路      要是动力变压器早爆燃了

楼主:
那是示意图,别紧张,一会发实际的图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是示意图,别紧张,一会发实际的图上来

这样就是对的了,初级次级1:8,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压器绕组短路      要是动力变压器早爆燃了

帮忙看看呗,还需要啥我补上

网友D:
这个上业余无线电论坛,搞这个的很多

网友E:
C83,84是铝电解吗?感觉阻抗挺大的

网友D:
电路自己设计的?1:8匝数比就是升压16倍 你输出接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自己设计的?1:8匝数比就是升压16倍 你输出接的什么?

输出接1根4UH左右的导线,作为发射负载线圈,现在电压是200V左右,你是意思我增加圈数会有效果?我试过9圈,效果不明显啊~~再多没有试过,中间通孔太小啦,怕绕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C83,84是铝电解吗?感觉阻抗挺大的

原来是电解电容,现在为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上业余无线电论坛,搞这个的很多

哦,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D:
射频匹配不光是改变匝数比,很多参数要调的

网友A:
不知你的功率管电压多少,升压太高的话,等效输出内阻会变得很大,外部一个并联电阻会把信号拉低的,看一看你的R1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功率管电压多少,升压太高的话,等效输出内阻会变得很大,外部一个并联电阻会把信号拉低 ...

哦,那我想问下ADS仿真软件和阻抗匹配去学习下对调这个有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匹配不光是改变匝数比,很多参数要调的

有这种书籍和论坛吗?推荐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