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CMI驱动7725,不能进入场中断,有波形,求配置

楼主(2015-11-24):
          DCMI_InitStructure.DCMI_PCKPolarity = DCMI_PCKPolarity_Falling;//DCMI_PCKPolarity_Falling
  DCMI_InitStructure.DCMI_VSPolarity =DCMI_VSPolarity_High;//
  DCMI_InitStructure.DCMI_HSPolarity =DCMI_HSPolarity_Low ;//

同样的板子,接ov2640是能读出数据的,这三个值排列组合都不行
能产生行中断,但DMA没读到数据,剩余字节数是满的
        DCMI_ITConfig(DCMI_IT_FRAME|DCMI_IT_LINE ,ENABLE);
不能产生帧中断

求问是哪儿的问题,搞了几天了
V 线与H线的关系与2640是一样的,H线与P线的极性与2640是反的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ʹÄÜGPIOA B C E ʱÖÓ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DCMI,ENABLE);//ʹÄÜDCMIʱÖÓ
        //PA4/6³õʼ»¯ÉèÖ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6;//PA4/6   ¸´Óù¦ÄÜ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Óù¦ÄÜ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ÉÏÀ­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6;// PB6/7   ¸´Óù¦ÄÜÊä³ö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PC6/7/¸´Óù¦ÄÜÊä³ö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PE5/6  ¸´Óù¦ÄÜÊä³ö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³õʼ»¯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4,GPIO_AF_DCMI); //PA4,AF13  DCMI_H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DCMI); //PA6,AF13  DCMI_PCLK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DCMI); //PB7,AF13  DCMI_V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6,GPIO_AF_DCMI); //PC6,AF13  DCMI_D0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7,GPIO_AF_DCMI); //PC7,AF13  DCMI_D1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0,GPIO_AF_DCMI); //PE0,AF13  DCMI_D2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1,GPIO_AF_DCMI); //PE1,AF13  DCMI_D3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4,GPIO_AF_DCMI); //PE4,AF13  DCMI_D4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DCMI); //PB6,AF13  DCMI_D5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5,GPIO_AF_DCMI); //PE5,AF13  DCMI_D6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Source6,GPIO_AF_DCMI); //PE6,AF13  DCMI_D7

        DCMI_DeInit();//Çå³ýÔ­À´µÄÉèÖÃ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Mode=DCMI_CaptureMode_SnapShot;//Á¬ÐøģʽDCMI_CaptureMode_SnapShot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Mode=DCMI_CaptureMode_Continuous;//Á¬ÐøģʽDCMI_CaptureMode_SnapShot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Rate=DCMI_CaptureRate_All_Frame;//È«Ö¡²¶»ñ
        DCMI_InitStructure.DCMI_ExtendedDataMode= DCMI_ExtendedDataMode_8b;//8λÊý¾Ý¸ñʽ

//        DCMI_InitStructure.DCMI_SynchroMode= DCMI_SynchroMode_Embedded;
        DCMI_InitStructure.DCMI_SynchroMode=DCMI_SynchroMode_Hardware;//Ó²¼þͬ²½HSYNC,VSYNC
#ifdef USE_7725

          DCMI_InitStructure.DCMI_PCKPolarity = DCMI_PCKPolarity_Falling;//DCMI_PCKPolarity_Falling
  DCMI_InitStructure.DCMI_VSPolarity = DCMI_VSPolarity_High;//DCMI_VSPolarity_High
  DCMI_InitStructure.DCMI_HSPolarity =DCMI_HSPolarity_Low ;//DCMI_HSPolarity_Low
        #else
                 DCMI_InitStructure.DCMI_VSPolarity=DCMI_VSPolarity_Low;//VSYNC µÍµçƽÓÐЧ
                DCMI_InitStructure.DCMI_HSPolarity= DCMI_HSPolarity_Low;//HSYNC µÍµçƽÓÐЧ
        DCMI_InitStructure.DCMI_PCKPolarity= DCMI_PCKPolarity_Rising;//PCLK ÉÏÉýÑØÓÐЧ

        #endif
        DCMI_Init(&DCMI_InitStructure);

        DCMI_ITConfig(DCMI_IT_FRAME|DCMI_IT_LINE ,ENABLE);//¿ªÆôÖ¡ÖжÏ

        DCMI_ClearITPendingBit(DCMI_IT_LINE|DCMI_IT_VSYNC|DCMI_IT_FRAME);
        DCMI_Cmd(ENABLE);        //DCMIʹÄÜ

楼主:
UP,真心求教

楼主:
直接用GPIO中断能读到数据,DCMI就是不行...求指点,谢谢
extern "C"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PR & EXTI_Line6)//像素中断
        {
                //0,1,    2,3  (4,5) 6,7,8
                buf_7725[g_p]= ((GPIOC->IDR & 0xc0) | GPIOE->IDR & 0x3) |((GPIOE->IDR & 0x70)>>2)|((GPIOB->IDR & 0x40)>>1);
                g_p++;
                EXTI->PR =  EXTI_Line6;
        }
                if(EXTI->PR & EXTI_Line4) //行中断
        {
                g_oldp=g_p;
                g_h++;
                g_p=0;
                EXTI->PR =  EXTI_Line4;
        }
                if(EXTI->PR & EXTI_Line7) //帧中断
        {

                g_h=0;
                g_v++;
                EXTI->PR =  EXTI_Line7;
        }
}

楼主:
用中断CPU塞死了

网友(2017-05-26):
怎么处理的,我的也是,直接进入中断错误处理。 我已经关闭了行和场中断,只有帧中断。dma中断没有处理。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interrup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