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 串口console设了密码,有没有办法破解。

楼主(2015-11-24):
最近淘了几个Hi3518e的IPC模块,预留引出了USB,TF,三个UART,音频输入输出,感觉可玩性很高。串口0已经引出可以看到启动信息。但是设了用户名,密码。没法进一步玩了。现在还不想把原来的固件刷掉,有没有办法破解出console的用户名和密码呢?

网友:
进uboot,改启动参数,把usb分区挂在为根设备,然后修改原系统的/etc/passwd 或 /etc/shadow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谢谢两位了。你们的意思是:我编译一个系统放u盘里,然后做上面那些操作吗?不好意思,本人linux一般。

网友:
雄迈的还是天视通的模块?

网友:
想办法进系统,进去以后修改 /etc/inittab
将对应串口号上的 getty 命令改成 getty -n 就可以跳过 login 步骤了。

网友:
私信个模块链接,谢谢

网友:
私信个模块链接,谢谢价格多少

楼主:
搞了几天还是没有进展。可以在uboot下挂USB读卡器读取tf卡,但是不清楚怎么修改环境变量所以还没成功启动进入系统。
这是原系统里的环境变量:bootargs=mem=38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jffs2 mtdparts=hi_sfc:256K(boot),2560K(kernel),12544K(rootfs),64K(key),960K(config)
不知道如何改为usb启动?

网友:
可以将固件读出来,在linux下将rootfs解压出来修改下再用uboot或者烧写器烧写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几天还是没有进展。可以在uboot下挂USB读卡器读取tf卡,但是不清楚怎么修改环境变量所以还没成功启动进 ...

LZ模块哪买的啊?给个链接呗

网友:
楼主 求个链接

网友A:
楼主求连接。那个内核启动参数加个init=/bin/sh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连接。那个内核启动参数加个init=/bin/sh即可

谢谢,按你的方法可以进入命令行了。还没有把登录输用户名密码搞掉,我再捣鼓捣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的方法可以进入命令行了。还没有把登录输用户名密码搞掉,我再捣鼓捣鼓。 ...

进console了mount -o remount,rw /挂好rootfs然后passwd完sync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玩还好, 要是在硬解别人的商业固件.
LINUX的固件全在FLASH中, 天生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的方法可以进入命令行了。还没有把登录输用户名密码搞掉,我再捣鼓捣鼓。 ...

求链接啊,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console了mount -o remount,rw /挂好rootfs然后passwd完sync重启就可以了

这是passwd文件的内容,不知道怎么改
root:$1$GjrH48KM$EsTJN5OUxmKxRVh7KBBgL0:0:0::/root:/bin/sh

这是inittab里面关于串口的,我加了-n也不好使,还是要输用户名密码
::respawn:/sbin/getty -n -L ttyS000 115200 vt100  -I "Auto login as root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asswd文件的内容,不知道怎么改
root:$1$GjrH48KM$EsTJN5OUxmKxRVh7KBBgL0:0:0::/root:/bin/sh

passwd命令改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asswd文件的内容,不知道怎么改
root:$1$GjrH48KM$EsTJN5OUxmKxRVh7KBBgL0:0:0::/root:/bin/sh

busybox可能不支持-n参数。你试试把root:后面一堆hash改成x

网友:
模块连接多少,分享下,如果超值的话可以折腾或直接当视频监控玩玩
超过50就算了

楼主(2015-12-24):
前段时间搬家,没时间来论坛。
现在已经去掉password可以进入系统了,谢谢大家了。方法就是把passwd文件root字符后面的那串字符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都在问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