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筋斗云六轴IMU拆解,渣手机像素

楼主(2015-11-24):
IMU看一下就行。。渣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晕。。。。。。。。。。。。。。。。。。。。。

渣手机

网友:
陀螺仪型号?

楼主:
没仔细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xrs620。。。。。。。。。。。。

这个是单轴陀螺仪,难道DJI用了三个组成三轴陀螺仪?还有加速度计呢?

网友C:
daj这么大个公司,做出这样的工艺,差评!!起码也应该硬,柔性pcb结合的方式!搞的用条软线连接,太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轴陀螺仪,难道DJI用了三个组成三轴陀螺仪?还有加速度计呢?

3个陀螺仪,2个加速度计,一个双轴一个单轴。是一个六面金属块,每个面有个槽,放一个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j这么大个公司,做出这样的工艺,差评!!起码也应该硬,柔性pcb结合的方式!搞的用条软线连接,太山寨了 ...

我觉得还蛮可以的~~~比ADI自己出的6轴做的好,至少里面是金属的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j这么大个公司,做出这样的工艺,差评!!起码也应该硬,柔性pcb结合的方式!搞的用条软线连接,太山寨了 ...

是软硬都有的只是我没有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陀螺仪,2个加速度计,一个双轴一个单轴。是一个六面金属块,每个面有个槽,放一个传感器 ...

嗯嗯,不知精灵3的陀螺仪又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用过620这款角速度传感器,根据官方的设计方案,输出噪声有点大。  大疆的IMU能用这款芯片,成本不低哦。

网友:
看这个东西,总结出几点
1. 单轴传感器精度、性能比多轴好。(废话)
2.用减震垫或者其他类似东西时,被减震的东西必须具有一定质量,不然基本没效果
3.MEMS传感器还是对温度很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