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帮忙STM32调用库 问题

楼主(2015-11-24):
高手们帮帮忙STM32调用库 问题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我刚下载KILE5.15

网友:
先看错误提示

楼主:
好像是提示没有定义

楼主: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get_CONTROL(void)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Control         __ASM("control");
  return(__regControl);
}

楼主:
提示就是它错误

网友A:
有xx不要紧,编译有问题吗?

网友B:
MDK的编译器和 代码检查/完成  不是同一个东西,无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的编译器和 代码检查/完成  不是同一个东西,无视之。

嗯编译没有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xx不要紧,编译有问题吗?

编译目前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报错一般都是驱动库版本不对引起的,目前最新的好像是v3.5的了,你去官网重新下载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