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了一下昂达V891双系统平板的缺点,期待小米平板2

楼主(2015-11-25):
这个昂达891平板电脑已经买了3个月以上了,前几个月偶尔用来测试一下andoid软件,比较少用。
最近用得比较多一些,有时一用就是半天,主要还是用来做测试工作。

这个机器,屏幕8.9寸,显示效果一般,触摸流畅程度一般。
win10系统比较干净,后台没预装什么软件。
android系统后台装有些没什么用的软件,经常在通知栏跑些广告消息出来。

最大的一个缺点是电源问题,耗电速度比充电速度快得多。
如果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通过连接充电线(micro usb)来使用平板,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在一般是先在晚上充好电,白天才能用3-4小时,我估计起码冲2小时电,才能用1小时。

我查了一下网上,说台达X98也是有同用类似的问题,这些机型都是用intel 芯片的。

这次小米平板2发布了,双系统,cpu速度更快,不过支持快充。

有点想扔掉这个V891,买小米平板2了。

网友:
国产的平板。。电源问题都一样
待机一天不到就没电,用用也就2-3小时。

网友:
感觉比较伤脑筋的是root,没有比较适用好用的权限管理软件

网友:
扔了不如送给我吧

网友:
dell v8p win10正常使用6~8小时,炉石也能4小时以上

网友:
不是双系统,是两个系统版本供选择购买

网友:
建议楼主测量一下充电线的电阻。
某些劣质USB线的电阻达到1欧

网友:
国产平板不是拿来用的,是拿来尝鲜一下然后吃灰的

网友:
小米WINDOW 10还需要等待。

网友:
你这个算好的了 去年国庆买了蓝魔的i9s,然后遇到了很多人都遇到的Wifi问题,只有在路由器1m范围内之类才有信号,否则怎么都没有信号
升级重刷固件,Android换成Windows都试过无效  当时买的时候是1199,没有用过几次。

总结起来就是:还不如以前买的几个的399的平板好用。

网友:
不在乎操作系统ipad,没有其他选择,在乎操作系统就苏菲吧

网友:
我使用他家的9.8寸屏幕的这款。感觉流畅度可以啊,触摸也很好啊。
现在一个问题不爽,充电不能百分百了。我这个使用时间大约5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