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软件总是在最上层,影响使用,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5-11-25):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Keil是4.74

正常使用时,一个在用的应用程序窗口最大化,当我们需要查看别的应用程序时,只要点一下屏幕下方的任务栏中其它应用程序的图标(程序是打开的),新的应用程序就会
在窗口中最上层显示。

我的keil刚运行时,也是如上所述操作,经历不等时间,没有点过任何设置,keil就象被锁定了一样,占据了窗口的最上层,点击屏幕下方的任务栏中其它应用程序的图标,打开的新窗口

也是在keil窗口的后面,无法显示,就像被锁定了一样,此时,只能将keil缩至最小化,才能用别的程序。

关掉keil重启,又可以好上一会。

不知在哪可以修复这个设置,谢谢!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CTRL+F5几次之后就这个死样子了,还不定时的调试不了,打算换IA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