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86不简单,自认为完美接地分布,竟然也有轻微交流声!

楼主(2015-11-25):
功放主原理图

电源和保护部分

PCB布线图

接地分布图解

3D预览图

网友A:
3D效果图挺漂亮的~

楼主:
请有经验的大侠看看!这种地线分布的方式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出现交流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效果图挺漂亮的~

谢谢!AD的3D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这个就是大概看看而已! 就是不知道这种地线布置方式会不会出现交流声?

网友B:
楼主可以上传PCB文件,帮你看看

网友C:
我觉得要单点接地就一直贯彻,没必要变来变去,反而搞不清哪里的回流相互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上传PCB文件,帮你看看

交流声一般都是由于接地问题引起的!照片已经把接地分布详细标出!请兄台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要单点接地就一直贯彻,没必要变来变去,反而搞不清哪里的回流相互影响了 ...

单点接地有时并非是最佳的接地方式!我是才看了!国半LM4780的参考设计地线布局方式!就是现将各种小信号地汇集于一点,然后再和其他类型的地 进行单点接地于主滤波中心地!我想国半这样做的固有他的好处是!

网友D:
不能铺铜,单端接地有点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铺铜,单端接地有点夸张

请教下  为什么不能铺铜呢?

网友E:
你对单点接地的理解有误。单点接地是要你减少电位差。你搞了很多分支反而增加电位差,
找我的帖子看看,我画过几块功放板,你看看地上怎么弄的。

网友:
别灰心,或许买到假片

亦或许周围有节能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对单点接地的理解有误。单点接地是要你减少电位差。你搞了很多分支反而增加电位差,
找我的帖子看看,我 ...

就是为了防止出现电位差所以,各种小信号先汇集于一点,保证电位差最小,最后将这个点归结到主流波电容中心地!同时实现功率地和信号地的分离!

网友:
你实验了吗?

网友F:
你不该从电容脚出地线。

网友:
淘宝买了个成品3886功放,推我的意力音箱,朦朦胧胧的,借我朋友的3886也一样,从此对3886无好感了~~~准备转玩厂机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该从电容脚出地线。

您指的是哪个电容的引脚呢?能指出?!谢谢!

网友G:
你的地线走法有问题,肯定会有交流声的,手机回复费劲,明天在说

网友H:
你只注重了电解电容,却把0.1u的退耦电容晾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地线走法有问题,肯定会有交流声的,手机回复费劲,明天在说

好的!等你指出具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I:
2114 有点多余   应该去掉

网友:
额, 元件焊错吧,20~20k的信号,乱飞都不会有电流声, 一句话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只注重了电解电容,却把0.1u的退耦电容晾在一边。

0.1u的退耦电容  我是就近运放电源脚放置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2114 有点多余   应该去掉

注意功放反相输入阻抗是1K   没有这个运放缓冲,普通信号源是无法驱动的!还有就是起到倒相的作用!反反得正!

楼主:
早起过来自己顶一下!

网友J:
去地摊,找廉价的 破旧淘汰pci声卡,上面肯定有3886,电路都差不多的,,可观察学习,

网友:
模拟一般比较少铺铜吧,而且只铺顶层的也比较少见,一般如果只铺一层的话铺底层比较多吧。
我情况是你的运放跟功放之间地出现了问题。
你可以试下先跳过运放,直接把信号输入到LM3886。

网友:
功放的电源正负线路感觉细了,另外,前级参考地与功放参考地分开是否好一点

网友G:
你太看重星形布线了,忽略了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通道地线的通路 就是输入输出的地线要有清晰通路,
集成这类功放做出来,动态静态噪声应该一也听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太看重星形布线了,忽略了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的通道地线的通路 就是输入输出的地线要有清晰通路,
集成这 ...

输入输出地线严格执行了单点接地的原则,布线也很清晰啊! 同时飞线试过了其他各种接地的可能性!问题依旧!

楼主:
一般常规的电路都是正相输入,按以往的这种接地方式应该没有问题!这次尝试了反相输入,理论上应该有更好地信噪比表现!但是效果适得其反!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引起,不得其解!

网友:
功放芯片的地太细了。而且2个芯片的地最好单独牵回电容的地,前级的地单独牵回电容地那,地线都是越粗越好,在模拟里面,把地搞定了,噪音基本就搞定了。再就是电容的地那里走的不是很好。中间还留个缝,而且还单独再拉出来一段再分出去的,最好是把2个电容的脚铺块铜 ,然后再从那里牵地出来

楼主:
接地方式依据国半官方的LM4780参考设计中的地线布局方式(也就是我上面表述的思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绿色线路的是否环回连通,如果是就切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绿色线路的是否环回连通,如果是就切断试试

没有连通!顶层铺铜通过挖空,和运放电源地是分离的,一点接到主滤波中心地! 我也查了各个地之间都未形成地环路!

网友G:
用不着看官方的手册,我20年前做过很多这类功放,手工大焊,纸壳电路板都做过.  相信我,输入的地要远离输出的地
布线上,要有清晰的通路   信号的走向是输入到输出, 电源离输出要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去地摊,找廉价的 破旧淘汰pci声卡,上面肯定有3886,电路都差不多的,,可观察学习,{:titter: ...

你说那个不是3886,那个是LM386,

3886很大功率的,背上散热片体积也很大,超贵电视以前有用这个做内置音响功放的

至于声卡上面那个,386都不多,386是单声道的一般电话机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不着看官方的手册,我20年前做过很多这类功放,手工大焊,纸壳电路板都做过.  相信我,输入的地要远离输 ...

您看一下我的PCB布线!我就是按照信号流向来布局的!输出远离输入,输出靠近了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看一下我的PCB布线!我就是按照信号流向来布局的!输出远离输入,输出靠近了电源! ...

晚上你加我QQ 在上班,307888207

网友C:
把图中白色圈的地方用1mm的铜线焊在一起,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在于右边圈处公用了地线但和左圈处前级的小信号参考又没有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晚上你加我QQ 在上班,307888207

好的   晚上加你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中白色圈的地方用1mm的铜线焊在一起,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在于右边圈处公用了地线但和左圈处前级的小 ...

前级的小信号全部集中在了右边的那个点!应该是已经等电位了!到左边中心地的 都是功率地和电源地! 两者并没有共用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的小信号全部集中在了右边的那个点!应该是已经等电位了!到左边中心地的 都是功率地和电源地! 两者 ...

问题还没解决? 换块IC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级的小信号全部集中在了右边的那个点!应该是已经等电位了!到左边中心地的 都是功率地和电源地! 两者 ...

我和你的理解不同,我认为运放前级电源地也是小信号地,应该和后级输入的信号地等电位。

网友L:
楼主的头像是IR4302类的功放芯片。。。
看看附件里的资料对你有没有帮助。

注:才注意到交流声。。。。

网友:
36楼正解

网友M:
输入插座J1的地隔开,单独飞线到电源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头像是IR4302类的功放芯片。。。
看看附件里的资料对你有没有帮助。

头像里确实是IR4302的D类功放芯片!实际已经做成产品! 效果比肩3886  高频也很细腻  功率还比3886大   就是根本略高!

这份资料很早前就看过了!不过还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入插座J1的地隔开,单独飞线到电源地试试。

谢谢版主指点! 这种方式也已经飞线试过了!  还是过很多其他接地方式  均无效! 所以怀疑不是地线引起的!可能是其他原因!还是继续查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哪个电容的引脚呢?能指出?!谢谢!

C34那个大水塘。

网友:
这地 都可以当射频天线了,我觉得问题就出在你的地的布局上

网友:
画板子的一个要求,要保障电流回路最小, 你的板子上 这点完全体现不出来, 如果去做EMC检测  或者做3C认证 我觉得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 这种方式也已经飞线试过了!  还是过很多其他接地方式  均无效! 所以怀疑不是地线引起的 ...

你应该先断开前后级,确定交流声是在前级还是后级产生的。
电解电容上机前有没有测过?滤波电容容量不足也会有交流声的。

楼主:
刚才又去测试了  发现拔掉前级信号处理板子(另一块板子)的变压器输出电源插头  交流声消失  前级板子的信号输出并没有接入功放板子   真是奇怪了!

前级信号处理板子和功放板子是共用一个变压器  输出独立两个绕组!

等于说这个功放板子 即使输入不接  就是悬空  都听不到交流声  但是一旦插上前级信号处理板子的变压器输出电源插头  交流声就来了!

又测试了 左边那块3886  前级信号处理板子电源插头插上与不差  基本没影响  !

前级板地 未连接到散热器    接到散热器的唯一接地点是在线路板支架处!

楼主:
不会是变压器绕组间的干扰吧   插上前级哪个绕组电源  干扰到了功放那一组  也不会啊?纳闷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刚才又去测试了  发现拔掉前级信号处理板子(另一块板子)的变压器输出电源插头  交流声消失  前级板子的信 ...

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单端连接,你不会两边都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单端连接,你不会两边都接了吧?

屏蔽线是单端接地的!没有问题! 现在怀疑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把功放部分的的走线顶层和底层对调一下,底层保留为地,整个铺铜出来就搞定了

楼主:
确定是变压器自身的问题!问题描述见此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294-1-1.html

网友:
我是来问个小问题的,滤波电容那里的地为什么不是实心中间是要空一点

网友N:
楼主口气就是来要大家说他画的板子没问题,很漂亮!~你们都没领悟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口气就是来要大家说他画的板子没问题,很漂亮!~你们都没领悟到~~  ...

老兄想多了!

网友O(2016-01-07):
其实我想说。楼主的3D封装整的漂亮。分享出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其实我想说。楼主的3D封装整的漂亮。分享出来呗

楼主的3D真的好漂亮啊》《《《求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有经验的大侠看看!这种地线分布的方式有没有问题?会不会出现交流翁声? ...

这个家伙我之前也做过,发热太厉害了,受不了

网友:
小信号部分的铺地可能有问题,因为这种变压器的输出,都会有50hz的工频共模干扰的,布线不合理,就会有部分共模信号转差模,这样,一个差模电流就注入了。会有50hz或100hz噪声。将所有线都屏蔽就能解决。

网友P(2019-03-27):
没有后续了?我还等着楼主的结果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没有后续了?我还等着楼主的结果

这坟挖的,不细心看帖,上面不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坟挖的,不细心看帖,上面不是有吗?

看来确实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
国半被收购后没有多少新的功放芯片出来,反而停产了很多经典片子LME49830、LM4780这些都停产了,估计LM3886不久也停产

网友:
以前玩的时候都是背面全敷铜,把一点接地改成一面接地。不过末级电源不稳压很难绝对去掉交流声,耳朵贴上扬声器会有一点点,应该是电源过来的,如果按照发烧处理就是来20个一万微法电容做一个电源板看看效果。

网友:
太夸张了,模拟需要这样接地吗

网友(2019-04-29):
我还有好几片3886扔那里,不喜欢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