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样板玻纤布角度

楼主(2015-11-26):
看到文献一篇,说是树脂和玻纤的介电常数不一样会引起高速线中的EM速度不一致,因此推荐高速走线和底下玻纤布纹理之间有个角度,

就想问一下嘉利创的样板玻纤布纹理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是单层板还是多层板,应该不基于敏感到这个程度吧。

网友B:
等你的数字信号频率超过2G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等你的信号频率超过几个G的时候,再来考虑这个问题吧.

网友:
之前做SATA 3、USB 3.0 都很随意的,可能速度还没高到境界

网友C:
难怪国内的什么sata,usb3的接口数据传输率低的可怕(昨天折腾买的一快usb3卡,搞的一身灰。正常的话传输率也就公司电脑原生接口的60%这样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样还要要求厂家按照玻纤纹理角度?  jlc拼版打样时,90度的安排是随机的,也就是说,无法保证你的玻纤角 ...

恩,90度旋转没事,因为可以设计高速线的走向和板边成一定角度,只要纹理方向和板边垂直,这样就没问题。

打样不是要求板厂纹理角度,但是如果能知道板厂的风格,这样可以从设计上达到相同的目的,DFM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层板还是多层板,应该不基于敏感到这个程度吧。

可以简单算一下,一条300mm的长的差分对,如果其中的一条线在纤维上,一条线在树脂上,两者的等效介电常数可能相差0.2 这样两条线的单端阻抗就不一样了,波速也不一样,对于高速差分信号来说,有可能超出允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的数字信号频率超过2G的时候,在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PCIe就可以了吧,
usb3也是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怪国内的什么sata,usb3的接口数据传输率低的可怕(昨天折腾买的一快usb3卡,搞的一身灰。正常的话传输率 ...

这个不知道了,

如果速度达标,说明一切都基本上正确,

如果速度不达标,说明至少有一处不正确,究竟是什么地方那就很难讲了

网友E:
用到这么高速的差分线的场合一般都不会在JLC做板了,工艺根本达不到要求。

网友F:
     到了5Gbps以上的带宽再考虑斜着走差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算一下,一条300mm的长的差分对,如果其中的一条线在纤维上,一条线在树脂上,两者的等效介电常 ...

可能这个样的问题我这辈子做的板子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这个样的问题我这辈子做的板子也没有影响.

我在样板厂也不会做过G的高速板,实际上我只是好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到这么高速的差分线的场合一般都不会在JLC做板了,工艺根本达不到要求。 ...

正解,

我相信JLC应该能做出来USB2 的长差分线,如果设计得当的话。

而对于DDR3/SATA3/PCIe/USB3这些个人,有点不敢。

网友E:
HDMI、USB 3和SATA 3这些可插拔线缆的接口对skew都比较宽松的,线缆弯折造成的误差比你PCB走线的影响大多了。
要求比较严格的都是很高速的板上总线,例如HyperTransport、QPI这些,用到这些总线的都是多层高精密板,不会在JLC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了5Gbps以上的带宽再考虑斜着走差分吧

用数据率作为标准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办法,

我觉得具体还得看应用的要求,比如频率/误码率/信号格式/时序要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HDMI、USB 3和SATA 3这些可插拔线缆的接口对skew都比较宽松的,线缆弯折造成的误差比你PCB走线的影响大多了 ...

恩,这个我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