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单片机是否启动起来了?

楼主(2015-11-26):
      各位坛友,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设备空中升级后会死机。我想知道它停止在程序的某处(比如某个while处)还是压根就没有启动起来。
在没有外设(不能通过IO,显示什么的来区分)的情况下,我怎样测量硬件来知道这个单片机有没有启动?

网友:
加个LED灯让其闪烁,正常的话就会看到闪的

网友:
2楼是个好办法

网友A:
第一测量reset引脚电平是不是正确,第二测量时钟引脚有没有振荡,波形好不好。然后剩下的就看有没有什么IO有输出,可以测一下。不过程序停在“while();”上,那基本就没别的办法了。

楼主:
单片机的启动顺序是,靠原厂自带的引导程序将外接FLASH中的secondbootloader程序拷贝到RAM,
在secondbootloader程序中从外接FLASH中拷贝用户应用程序并校验,校验通过就加载到用户应用程序中。
这个单片机是M0+的内核,程序在片上RAM中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测量reset引脚电平是不是正确,第二测量时钟引脚有没有振荡,波形好不好。然后剩下的就看有没有什么IO ...

前辈,如果复位正常了,那么要是晶振起振了能说明单片机已经启动了吗?

网友:
debug工具断点  和停止
LED灯闪烁
示波器  测晶振
还不行  测量电压        复位 电平是否正确   stm32查   boot0   boot1
再不行  换个单片机
任然还不行   睡一觉   换个时间再来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如果复位正常了,那么要是晶振起振了能说明单片机已经启动了吗? ...

只能说外表看起来启动了,比如呼吸机维持的植物人,你说是死是活呢?

网友:
依我看,在没有外设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你猜。

网友B:
在电源线串上电流表,看电流。

网友:
同意楼上~
细节看MCU破解的教程

网友:
同意10楼。

网友(2016-02-01):
点灯~~最经典好用的方法。一般有空余的话,都会留一个~~直观

楼主:
好吧,我记得上学那时候全年级有7、8个叫这个名字的。

网友:
同意10楼的方法,我也是这么干的,最好串一个分辨率高一点的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线串上电流表,看电流。

看电流的话启动和不启动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流的话启动和不启动会有什么区别吗?

没启动的电流会比正常的要小

网友(2016-03-18):
点灯最简单,测电流是被你逼得没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