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和一个5.6寸彩屏相连怎么实现?

楼主(2015-11-26):
公司现在有个产品用的5.6寸的工控屏,modbus接口和PLC通讯, 价格是1100多,
想降成本,我寻到 群创的5.6寸液晶屏才190块钱,我想用PIC的单片机接modbus或can数据(这个没问题),然后用屏幕显示一些实时数据。
苦于没做过彩屏的应用,请教各位同行一下,彩色液晶屏是怎么驱动的,是不是有相关的驱动板(用高频的芯片FPGA之类的做的),然后单片机只需要用过并口
传输要显示的数据及位置就可以(和12864的点阵LCD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A:
简单的显示容易,做出个直观的界面就要有点艺术感了,
建议看看XB买的迪文或者用封装好的串口屏来搞

网友B:
屏可以用ssd1963或者ra8875,这都是并行方式的
pic单片机是8位还是16或32位?
如果是8或16位的,那估计只能用8875了,否则刷屏像看动画片
威纶通的7寸屏也TB价格只要360多了,支持组态,还带外壳,比自己做划算多了,自己做成本未必能低于360元

网友:
对于搞设备的公司,用成品的工控屏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C:
群创AT056TN53屏+RA8875用SPI接口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编程也简单,成本也就200左右。

网友:
PIC24DA系列看看,或RA8875+PIC

网友:
用 串口屏 再接一片mcu做modbus中转,,,时间性价比绝对高过

网友D:
既然楼煮  “苦于没做过彩屏的应用” 那最好别折腾了,量小又繁,,, 以下这类 4.3的才132  5.0寸的约160 方便开发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732339877

网友E:
如果屏幕只是显示数据没有操作的话还好,用PC做一个图片,然后在相应的位置显示数据
否则要做界面操作的话还是用PLC快,楼主没做过的话把平台做起来的时候人力成本就上去了
可以找专门做屏的,让他们帮做好界面,然后MCU向屏发送数据,只是不知楼主的量怎样?

网友F:
量不大就找个串口屏,便宜,开发起来也快。
量大可以考虑直接驱动TFT,驱动一般都很简单的

网友G:
看看 usart hmi 能满足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显示容易,做出个直观的界面就要有点艺术感了,
建议看看XB买的迪文或者用封装好的串口屏来搞 ...

首先谢谢您关注,请问您觉得迪文的串口屏怎么样,感觉还直是便宜没必要自己做呢。 我们是用作工业场合,煤矿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可以用ssd1963或者ra8875,这都是并行方式的
pic单片机是8位还是16或32位?
如果是8或16位的,那估计只能 ...

您说的对,自己做绝对不止360的。 威纶通这个牌子怎么样?用个一两年没问题吧,我们的产品要求,屏一次亮一周,短暂断电在继续工作
我们之前用的都是步科的或台湾进口的牌子
看完大家的回复不打算用单片机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创AT056TN53屏+RA8875用SPI接口完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编程也简单,成本也就200左右。 ...

谢谢,上午我就想用这个方案了,但是看起来,买一个便宜点的产品更合适,我们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楼煮  “苦于没做过彩屏的应用” 那最好别折腾了,量小又繁,,, 以下这类 4.3的才132  5.0寸的约160  ...

谢谢您,其实太便宜的还真信不过,需要一周连续工作,我准备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屏幕只是显示数据没有操作的话还好,用PC做一个图片,然后在相应的位置显示数据
否则要做界面操作的话 ...

量很小,一年也就100个,谢谢您提供的思路,我准备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不大就找个串口屏,便宜,开发起来也快。
量大可以考虑直接驱动TFT,驱动一般都很简单的 ...

精辟,现在看来,这工作主要就这两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 usart hmi 能满足要求不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
找到个迪文之类的串口屏就可以了

网友:
迪文屏很便宜,7寸的268一块,自己做大部分会比这个价格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