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led(绿色)发光时的电流是0.25ma正常吗?

楼主(2015-11-26):
想用0603发光二极管做个东西,低功耗比较敏感,所以想测试一下他的功耗。我自己做了个实验,用它加上一个2k的电阻串在一起,加3.3V的电压,测得二极管两端电压2.7V左右,电阻两端电压0.5V左右。这样一算led发光时的电流只有I=0.5/2000=0.25ma,这个符合二极管的特性吗,大家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教教我着这个电子小白

网友:
颜色,颜色,颜色!

网友:
不信你用蓝光LED试试看

网友:
这样的话二极管亮度不够吧

网友A:
其实红色贴片LED几个uA的电流也能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红色贴片LED几个uA的电流也能亮的

理论上来说,同样的电流,绿色更亮。

网友:
主要看管芯,LED的数据手册上一般会标注。否则就算亮了你也不敢用

网友:
正常,有点电流,红绿led就能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同样的电流,绿色更亮。

你试过?我买的LED红色更亮

网友:
要正常的亮度,按规格书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过?我买的LED红色更亮

同样的电流,当然是绿光更亮,如果发光效率一样。因为人眼对绿光更敏感。

网友:
限流电阻有问题。,3.3-2.7=0.5V,0.5V/2K=0.25mA,没问题啊,

低功耗的模式不会让LED一直亮着的

网友:
电流小并不代表不工作 所以也没有正常和不正常这种说法 只是电流大小会决定亮度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流,当然是绿光更亮,如果发光效率一样。因为人眼对绿光更敏感。 ...

我还是想问下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想问下你试过吗?

我电路板上同样参数,也是红色显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电流,当然是绿光更亮,如果发光效率一样。因为人眼对绿光更敏感。 ...

错就错在“如果发光效率一样”,红色LED的发光效率比绿色的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就错在“如果发光效率一样”,红色LED的发光效率比绿色的高得多……  ...

所以说啊。。。。。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想问下你试过吗?

首先,你这个测试方法,电流不一样(看了下,电流一样的),其次,发光效率也不一样。。。。

不过广州狐狸说的,红色的发光效率普遍较高,也是一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个测试方法,电流不一样,其次,发光效率也不一样。。。。

不过广州狐狸说的,红色的发光效率 ...

两个LED串联,电流怎么会不一样……
其实翠绿色LED的发光效率也很高的,就这种正绿色的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LED串联,电流怎么会不一样……
其实翠绿色LED的发光效率也很高的,就这种正绿色的比较低。 ...

其实有图有真相也是错的。。。。随便贴个图就能说明问题:

当相机的量子效应峰值和led的光谱峰值对应的时候,对相机来说是最亮。

网友:
之前有帮客户订做过0.5MA场合使用的0603 蓝色LED,其实一般LED都能亮,就是量产时候亮度差异大一点。

网友(2022-02-28):
几十微安就很亮了,超级功耗LED用于低功耗小设备停合适.

网友:
之前同样电路绿色的led都不太亮,蓝色和红色都很亮,怕用绿色的了

网友:
不安全的,低功耗就不应该让他一直常亮,可以搞成1秒闪一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