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 偏航角/方位角/航向角 有区别吗?都混淆了

楼主(2015-11-26):
             我看很多论文上或者书上 都把姿态角的yaw 和偏航角/方位角/航向角 混在一起计算.   这样对吗?

网友A:
有着和你一样的迷惑 等解答

网友B:
对于飞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C:
一样的,yaw=heading(方位角或称航向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yaw=heading(方位角或称航向角)

yaw的翻译是偏航角。   偏航角解释是偏离目标角度。 yaw的解释是绕载体z轴旋转的角度。 这两个不可以解释为一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飞机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东西么?

磁航向角:飞机的纵轴在水平面的投影与磁北的夹角,类似指南针。  偏航角:偏离目标航线的角度。     但是有一个角英语定义为yaw,他的定义是绕载体的垂直轴旋转的角度,注意是载体的垂直轴。 那这个角中文到底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着和你一样的迷惑 等解答

找了好久,没看到明确的解释。

网友:
一直感觉是一样的东西- -!

网友:
如果用的欧拉角是yaw-pitch-roll次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yaw是机头的指向(机体X轴)在水平上的投影的角度与地理坐标系X轴(北-东-天)的角度 跟机体姿态角(roll pitch)无关。
欧拉角的奇异点也是由于机体X轴(机头)指向或近地理Z轴(天)导致,可以理解为:你抬头看天,无法回答别人问你在看哪个方向(东南西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yaw是机头的指向(机体X轴)在水平上的投影的角度与地理坐标系X轴(北-东-天)的角度 跟机体姿态角(roll pit ...

那就是可以理解为一套:roll pitch yaw是相对地理坐标说的, 一套是相对载体坐标说的。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yaw的翻译是偏航角。   偏航角解释是偏离目标角度。 yaw的解释是绕载体z轴旋转的角度。 这两个不可以解释 ...

楼主,您的解释基本上是对,yaw表示的是相对值,heading表示的是绝对值。
但是,姿态解算时,涉及到坐标系变换 ,假如楼主,您使用的是NED坐标系的,那么yaw表示的就是偏离正北方向的角度了,顺时针转动yaw为正值,反之为负值。heading角表示的是绝对方位角(指向正北heading为0)!
因此,虽然yaw是相对值,heading是绝对值。但是由于都是以正北为参考,因此这两个值是等价的,楼主多看看外国文献就知道了!
纠结的多,就是因为看得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的解释基本上是对,yaw表示的是相对值,heading表示的是绝对值。
但是,姿态解算时,涉及到坐标 ...

感谢回复,但是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假设我的载体初始时和地理坐标系(NED),那么如果我Roll=90°,再Pitch=45°,再Roll=-90°。  我的yaw=?,我的heading=?  这时他俩的参考系不同,所以就是不相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但是可能还有一个疑问:假设我的载体初始时和地理坐标系(NED),那么如果我Roll=90°,再Pitc ...

楼主你好!
你还是把定义理解清楚了,您就不会迷茫;额

网友:
上面的公式是4元数求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