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611 调试发现上电读数一直漂原因

楼主(2015-11-26):
相信有的同学在使用MS5611时候发现明明没动而读数一直上升如下图

今天发现测试时如果在KEIL调试模式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不使用调试模式直接跑气压计读数就很稳定如下图 单位为mm 为图中红色线  紫色是放大的

网友A:
非常奇怪,你确认是与调试模式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奇怪,你确认是与调试模式有关吗?

是的  我的情况是这样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气压计对光很敏感。你不妨加快黑海绵压住试试。

网友:
没有读取温度值矫正吧,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我试过,温度差异会导致漂移几米,和电源纹波没有处理好。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漂移

网友:
对光源敏感,长见识了

网友(2016-03-04):
又学到了,对光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