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布局布线的资料跟经验

楼主(2015-11-26):
                             自从学习开关电源之后,就算理解原理,但是在布局布线这里,渊的也够呛的,希望大家分享点,开关电源的布局,布线的资料跟经验。

网友A:
记得TI官网,电源网有很多,你自己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TI官网,电源网有很多,你自己去看看吧

哪里,我一直再找,可是找不到。

网友B:
布局这个一般芯片手册里都有推荐,有的芯片有Evaluation Module,这些evm至少有个pdf介绍的,里面就有layout介绍并且有布好的图

网友C:
论坛里面搜,别人看电源DC-DC遇到的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320-1-1.html

处理好
(1)高频环路
(2)大电流回路
(3)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搜,别人看电源DC-DC遇到的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320-1-1.html

谢啦,在布局布线方面真的呛得不要不要的,我一直在找TI布局布线资料,还是找不到。

楼主:
http://bbs.21dianyuan.com/

网友D:
最简单的要注意(个人针对小功率的一些小经验,150W以下的,大功率的自己没有亲自做过,就不发表意见了):
1、高频大电流环路尽可能的要短。
2、注意地线的电流方向不要有冲突(同一流向)。
3、PWM控制电路不要被圈在高频环路里面,注意PWM控制IC的GND。
4、注意高压部分的路线距离与爬电距离。
5、注意走线宽度。

网友E:
找些大公司的产品,先观察和模仿,再对照网上的经验理解别人的布局布线经验

网友:
rainbow 的回帖很是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这个一般芯片手册里都有推荐,有的芯片有Evaluation Module,这些evm至少有个pdf介绍的,里面就有layou ...

是的,只有其中一些简单的介绍,其中一些知识在别的地方也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些大公司的产品,先观察和模仿,再对照网上的经验理解别人的布局布线经验 ...

好建议,不过最好有pcb对照,那样学习更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要注意(个人针对小功率的一些小经验,150W以下的,大功率的自己没有亲自做过,就不发表意见了): ...

谢谢版主分享经验,,http://www.dianyuan.com/bbs/1519217.html  这个帖子的表述是否可取?

网友:
先买些电源回来, 拆开琢磨下, 光是那个450V大电容的布线就非常有意思. 开关电源布线很讲究的.  里面有3个电流环路, 其面积要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