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直流电机精确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5-11-27):
最近用无刷直流电机做的小车,当光电开关遇到阻挡的时候停车,阻挡宽度为两厘米,要求小车能够精确的停到阻挡上面。调试了很多天,bldc在慢速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脉冲,使小车产生剧烈的抖动,而且停到挡板上也非常困难,请问哪位大神能够指导一下bldc慢速的时候精确定位的方法。由于下车负载比较大,在慢速的时候感觉明显力矩不够大。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bldc带负载慢速精确定位方案,求教!

网友A:
见我的《别了,无刷电调》帖子,里面有BLDC慢速驱动的视频。哈

网友:
先减速再停止,意思是停止开关前再设个减速开关

网友:
有PID调速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我的《别了,无刷电调》帖子,里面有BLDC慢速驱动的视频。哈

主要是我在慢速的时候还需要大一些的力矩,需要带负载

网友:
你试试看。

网友B:
我就是试过才这么说的。
会抖的话可能是PID的T调的太小了。低速没什么力说明没用PID或者PID的T调的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试过才这么说的。
会抖的话可能是PID的T调的太小了。低速没什么力说明没用PID或者PID的T调的太大了 ...

厉害!
可能你说的PID调速我没有理解清楚。不知道你还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在慢速的时候还需要大一些的力矩,需要带负载

基于伺服的速度控制可以在极低的速度下保持额定转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
可能你说的PID调速我没有理解清楚。不知道你还是如何实现的。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假定低速150RPM,用手抓轴时,程序要加力(占空比或者频率变化,具体看硬件设计)保证转速在150附近,当外力变小或者撤销时,减小力.

当然有个上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假定低速150RPM,用手抓轴时,程序要加力(占空比或者频率变化,具体看硬件设计)保证转 ...

额,没见你提是否有位置编码器什么的,你只是对换向信号闭环么?此外你换个直流有刷试试,也许会达到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没见你提是否有位置编码器什么的,你只是对换向信号闭环么?此外你换个直流有刷试试,也许会达到目标 ...

是有编码器的,不然怎么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没见你提是否有位置编码器什么的,你只是对换向信号闭环么?此外你换个直流有刷试试,也许会达到目标 ...

加上了编码器,是用的闭环控制,如果用直流有刷电机的话可以慢速跑,但是我们负载要达到50kg,有刷电机带不起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假定低速150RPM,用手抓轴时,程序要加力(占空比或者频率变化,具体看硬件设计)保证转 ...

我用的pid,你说的这个就是pid吧,我的转速还要要求低一些,低转速之后感觉电机的力量很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