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 30PRM的直流电机如何检测电机是否堵转?

楼主(2015-11-27):
请教5V 30PRM的直流电机如何检测电机是否堵转?  是不是可以串联个电阻,检测堵转时候的电流呢?

网友:
检测电流吧,最简单

网友A:
小日本的一个机器上,就是MOS管驱动电机,然后源极串联电阻采样,这样的方式最后..........................电机没坏过,但是MOS管烧得蛮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一个机器上,就是MOS管驱动电机,然后源极串联电阻采样,这样的方式最后......................... ...

可以改一下,把采样电阻放在MOS的上面。
这样MOS能保证稳定的Vgs,如果是不调速,就很好检测,如果要用PWM的方式调速的话就稍微有点麻烦,接个差分放大测采样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这样的,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的一个机器上,就是MOS管驱动电机,然后源极串联电阻采样,这样的方式最后......................... ...

为什么mos会坏?
电机驱动里大都是这样检测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一下,把采样电阻放在MOS的上面。
这样MOS能保证稳定的Vgs,如果是不调速,就很好检测,如果要用PW ...

楼下的原理图怎么样,可以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下的原理图怎么样,可以把?

如果想测试一下电流就用这个,在MOS管导通时再去采样电流信号,MOS关闭时,运放的输入超出共模电压范围,输出结果无意义,不用理会,加上钳位二极管,只要不损坏运算就行了:

如果只判断有没有过流,用这个(在OFF时,Q4导通,OC为低,可不用理会,只有在ON时才去判断就行了):

网友:
LS还不如用PMOS管,价格差不多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测试一下电流就用这个,在MOS管导通时再去采样电流信号,MOS关闭时,运放的输入超出共模电压范围, ...

受教了,正需要用类似功能,本来还想用MCU采集采样电阻的电压呢。感谢指点!

网友C(2018-02-02):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测试一下电流就用这个,在MOS管导通时再去采样电流信号,MOS关闭时,运放的输入超出共模电压范围, ...

这个电路只解决了一个方向转的情况,如果是正反转都要检测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只解决了一个方向转的情况,如果是正反转都要检测怎么办

从高端取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高端取样吧。

请教从低端采样有什么缺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从低端采样有什么缺点?

只要保证电机堵转时(此时电流最大),Vgs都能保证可靠导通和截止就行,我就是这样做的,直接送到AD转换,因为板子太小,能简则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测试一下电流就用这个,在MOS管导通时再去采样电流信号,MOS关闭时,运放的输入超出共模电压范围, ...

PWM控制的话,还得在PWM中断内采样,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保证电机堵转时(此时电流最大),Vgs都能保证可靠导通和截止就行,我就是这样做的,直接送到AD转换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