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编译一个程序

楼主(2015-11-27):
如图所示问题,没有遇到过,不太懂

网友:
楼主走好,不送

楼主:
我惹事了?

网友A:
两个问题,一个Timer0Init重复定义,一个idata内存溢出,

网友B:
工程选项里面,选上xdata和xra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选项里面,选上xdata和xram试试

试过,不行,能帮忙下载编译一下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一个Timer0Init重复定义,一个idata内存溢出,

这个程序是别人写的,想下载来看看,确实是你说的这两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用哪个软件?

网友:
1、明明是定时器1,硬是写定时器0;
2、把idata去掉就可以完成编译了;
楼主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