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推荐1.2kw主轴电机

楼主(2015-11-27):
小弟准备自己D一台雕刻机,只要用来雕刻玉石,不锈钢,铝合金。潜水板块1个月了,发现小功率电机干不动不锈钢,玉石。
所以想找1款1.2kw的主轴电机,看淘宝上,1.2kw电机报价800--7000的都有,感觉品质肯定层次不齐,所以劳烦大神了。
我的预算1000---1500,不知道可以吗??
另外想询问下,三相电机与两项电机的差距是什么,如果想用三项电机,大神们有好用的变压器推荐吗??220升压到380.
谢谢各位大神了,谢谢!

网友A:
我看到很多木工雕刻机上面配置2.2千瓦的德昌水冷主轴。
广告雕刻机配置3千瓦的水冷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很多木工雕刻机上面配置2.2千瓦的德昌水冷主轴。
广告雕刻机配置3千瓦的水冷主轴。 ...

感谢指导,看来1.2还是太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看来1.2还是太小了

主要看你速度要求了,人家是上量的加工,必须的大。才能雕刻的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看来1.2还是太小了

差不多就行了,一般的是变频器+电主轴
NB的就上无动力
干不干的动钢,主轴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机子的机构也相当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速度要求了,人家是上量的加工,必须的大。才能雕刻的快。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行了,一般的是变频器+电主轴
NB的就上无动力
干不干的动钢,主轴是一方面,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C:
貴一點, 但很多人推薦亭湖牌模具雕刻机水冷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貴一點, 但很多人推薦亭湖牌模具雕刻机水冷主轴.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