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在Keil5下找不到芯片

楼主(2015-11-27):
各位大神,小弟用J-link的SWD模式调试飞思卡尔的KL26z芯片(Keil5环境),但是总是找不到芯片,如图不知道咋回事,希望各位大神指点(线是正确的,J-link在同事的机器上的Keil5下可以找到STM32,但在我的环境下也找不到)

网友A:
reset线接了吗?

网友B:
你实际连线是JTAG 还是SWO 链接方式? 我看你软件选择的是SW。 如果实际连接关系是JTAG方式,ort选择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实际连线是JTAG 还是SWO 链接方式? 我看你软件选择的是SW。 如果实际连接关系是JTAG方式,ort选择JTAG ...

swdio . swclk只连了两根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线接了吗?

sw模式,信号线不需要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sw模式,信号线不需要吧

复位信号不需要吧

网友:
接一下试试,不要盲目判断喔

网友C:
我当时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请先确定一下JLNK的的的四根线,要上拉的接上拉,电源也要接对,确定一下JLINK-FLASH能不能下载程序?如果还不行,那么和我一样,MDK的问题,我公司的电脑怎么也找不到芯片,和你的图片一样,最后用我家里的电脑没有问题,公司的电脑应该是系统的问题,此问题弄了我三个星期,一直以为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请先确定一下JLNK的的的四根线,要上拉的接上拉,电源也要接对,确定一下JLIN ...

你解决了吗 ?
我的问题 世界线的问题,J-link的1和2引脚都需要街道芯片的电源上,就行了,复位段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