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3相电机,5KW,用什么方法好呢?

楼主(2015-11-27):
就是个抽水机之类的,380V供电,3根线的那种.计划用接触器,但是体积好大噢.能不能用可控硅呢?要3个可控硅吗?

网友:
接触器吧,稳定可靠。

网友:
还是用接触器好点

网友:
不用接触器当然可以,手动开关,哈哈

网友A:
用变频器吧,还能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吧,还能调速

体积??价格??和接触器比

网友:
接触器吧,比较可靠便宜。
要小体积就用3相固态继电器,国产的也不贵但是质量看人品了。外国的可靠,但是贵。。。

网友:
国际惯例,接触器或者马达保护断路器

网友:
首选接触器,三相固态继电器体积也小不到哪去,5.5kW的电机电流11A多点

网友:
1810接触器

网友:
  用接触器最合适。

网友:
用了接触器还不够,还要过载保护器

网友:
不同场合,不同用法,最简单闸刀开关

网友:
交流接触器,加热继保护。要变频就用变频器,要远程控制就加一个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
接触器方案成熟,国产的就行,在项目上,5kw的电机不搞一个小电控柜,移交都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