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调试出现问题咨询

楼主(2015-11-28):
现在在做bootloader,目前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bootloader是放在FLASHA,用户代码是放在其他扇区,现在变更其他扇区的用户代码并擦除更新其他扇区的flash,FLASHA不动,发现DSP跑不起来,经分析可能是codestart  0x3F7FF6跳转到的其他扇区的_c_int00地址变更造成的(FLASHA是老的代码)。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固定_c_int00地址,或是有其他办法解决,请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把你的应用程序(.hex)转换成xx.bin时,应该是用的hex6x.exe吧,转换出来的BIN文件是有固定格式的。
你看看hex6x.exe的参数吧,肯定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应用程序(.hex)转换成xx.bin时,应该是用的hex6x.exe吧,转换出来的BIN文件是有固定格式的。
你看 ...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跳转到APP不是在Load里通过调用函数指针做到的吗?我刚做完一个Load的项目,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2016-04-08):
引用 网友B:
跳转到APP不是在Load里通过调用函数指针做到的吗?我刚做完一个Load的项目,可以交流一下。 ...

刚刚接触DSP,想用外部E2PROM加载程序,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接触DSP,想用外部E2PROM加载程序,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28335可以从EEPROM里加载程序吗?我只知道从内部flash 或者 xintf

网友:
想想在没有bootloader时代码是怎么从0x3F7FF6跳转到_c_int00执行正常程序的,然后,依葫芦画瓢在执行完bootloader之后以同样的方式跳转到你的app代码。

提示:0x3F7FF6~0x3F7FF7为什么被单独划分出来存放一条跳转执行?难道你的app代码就不能类似处理么?

网友:
没有bootloader的dsp程序入口地址就是0x3F7FF6,进入到这个地址后会自动跳转的。增加了bootloader,bootloader的入口地址是0x3F7FF6,而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就不能是0x3F7FF6了,这个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定义,在bootloader执行完毕后,应该采用绝对地址跳转指令,强行让程序跳转到应用程序的入口地址,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流程,这个我去年做过,是给单板上的3个dsp进行在线升级。

网友:
App中放入code_start(目的:可仿真器直接烧录运行) 和 app_start(等待Boot的跳转)
Boot中放入code_start(上电运行)和#define BranchToApp()  asm(" LB #0x003E8000") // 添加自己设置的绝对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335可以从EEPROM里加载程序吗?我只知道从内部flash 或者 xintf

我用的是5402,是可以的,就是我还不清楚具体要如何实现,但是2835我没接触过,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