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字库LCM12864 怎么用51单片机实现上下左右移动显...

楼主(2015-11-28):
【求助】无字库LCM12864 怎么用51单片机实现上下左右移动显示,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函数处理无字库的12864呢?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那不是和LED点阵屏一样.51单片机里开个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和LED点阵屏一样.51单片机里开个缓存

嗯  !  不一样把    你有相关的资料吗    我参考一下?

网友B:
用内部ram划1k做显示缓冲吧,stc外部的1k就够了

网友C:
我这个是ST7565的串口 128x64 lcd  我现在只会左右移动 不会上下   ZN  扫描方式的

单片机是STM8S105 别玩C51  玩ST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ST7565的串口 128x64 lcd  我现在只会左右移动 不会上下   ZN  扫描方式的

单片机无所谓,那一块都行,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12864实现左右上下移动显示的效果,    还有你的液晶屏带字库不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无所谓,那一块都行,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12864实现左右上下移动显示的效果,    还有你的液晶屏 ...

当然是不带字库   我喜欢不带字库的屏  就当点阵玩  字码 自己生成呗  很 灵活 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内部ram划1k做显示缓冲吧,stc外部的1k就够了

缓冲有的,就是怎么处理缓冲的数据呢?

网友:
好像这个液晶的寄存器里面有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
先实现任意位置画点,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开一个buffer, 操作buffer里面的数据,一个bit就是一个点...速度够的话,再开一个timer,定时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