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驱动ILI9325 800*480的刷屏速度

楼主(2015-11-28):
智能家居 项目需求,

曾经使用过107驱动7寸800*480的屏速度相当的慢,当时只是玩玩,就没有深入的优化。

现在使用F4理论速度快了2倍多。

当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MCU外扩SRAM存储一个显示内容的镜像,当修改完后直接DMA给外部的TFT,
这样MCU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别的事情。缺点是SRAM不便宜,
这样也有一个问题。外部SRAM和TFT公用FSMC总线,读写数据会不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目前UI图片准备使用外部SD卡存储,

看论坛有网友说ILI9325的EMC性能比较差。

顺道问下。
UCOSIII+ucgui+LWIP  编译下来对MCU资源消耗怎么样?
考虑将LWIP 更换成W5500.这样程序是简单些了,相信功能上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数据传输速度方面。

楼主:
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使用外部sram作为emWin的动态内存就可以的,把SD卡里面的图片加载到SRAM里面,用SRAM刷TFT速度没问题的,
刷800*480的16bit位色的位图差不多也就是100ms。

RAM方面:
F407的资源足够,建议把F407的64KB CCM空间也用上,给uCOS-III的任务栈和系统栈使用。这样128KB通用的RAM给
Lwip和其它的数据使用。

Flash方面:
F407基本都有1MB的空间,放UCOSIII+ucgui+LWIP 松松的。
============================================
如果没有外部SRAM的话,RAM方便稍稍紧张些,不过也没问题,就是用uCGUI刷大图片就有些捉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部sram作为emWin的动态内存就可以的,把SD卡里面的图片加载到SRAM里面,用SRAM刷TFT速度没问题的,

我使用的是429 有256K ram

目前准备外扩一个512*16bit的SRAM.

将外部SRAM的一块区域映射成TFT的数据,定时启动DMA刷屏,速度会不会快点,这样MCU可以做别的事情。
如果MCU刷一次药100MS的话,MCU都做不了什么事情了。

另外如果这样在DMA刷屏的时候FSMC总线被完全占用了,
FSMC这个时候是否和还可以做别的事情,例如都N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部sram作为emWin的动态内存就可以的,把SD卡里面的图片加载到SRAM里面,用SRAM刷TFT速度没问题的,

刚看了你的网站,下了不少功夫。

下载例程μCOS-III+STemWin+FatFs+Lwip+UIP+USB综合程序V1.2c
编译下,
Program Size: Code=315536 RO-data=654736 RW-data=4280 ZI-data=126184
好家伙600K多程序,126K RAM。不过我不用LWIP和UIP ,转使用W5300.

简单快捷。因为发现HF的模块也是使用LWIP 历时2年才能稳定运用。

网友A:
使用F429的话,就更方便了,F429上面的总线改成FMC了,可以外接SDRAM,F429也带有LCD控制器可以外接裸屏。
F429上面的DMA2D是专门用于LCD控制的DMA,用SDRAM作为LCD的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F429的话,就更方便了,F429上面的总线改成FMC了,可以外接SDRAM,F429也带有LCD控制器可以外接裸屏。

我看了正点原子的SDRAM接线图,发现引脚用的不是FSMC的那几个引脚了,我的429是144脚的。
我一开始也认为可以用FSMC的那几个引脚接SDRAM 。毕竟SRAM和SDRAM的价格差这么多。

另外如果接的LCD裸屏的话,引脚严重不够用,还是用带控制IC 。主要是少了PH 端口的几个引脚。

论坛有网友说ILI的控制器EMC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正点原子的SDRAM接线图,发现引脚用的不是FSMC的那几个引脚了,我的429是144脚的。
我一开始也认为 ...

SDRAM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SRAM太贵了。特别是高速SRAM。
我们的F407开发板使用高速SRAM,2MB,速度10ns 的IS61WV102416BLL-10TL差不多60块钱一片。

而我们后面要发布的F429BIT6开发板使用的16MB 32bit 速度7ns的SDRAM是10几块钱,差距是如此之大。

网友A:
另外你用的这个ili9325不支持800*480分辨率吧,这个系列是专门用于小分辨率屏的。官网上面好像把这个ili9325撤了:
http://www.ilitek.com/products.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用的这个ili9325不支持800*480分辨率吧,这个系列是专门用于小分辨率屏的。官网上面好像把这个ili932 ...

屏还没买,明天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SRAM太贵了。特别是高速SRAM。
我们的F407开发板使用高速SRAM,2MB,速度10ns  ...

SDRAM 稳定性怎么样?,

看来有必要更换167脚的F4,144脚的55.167脚的85.差30块,一个1M BYTE SDRAM就差了近40块.
这样TFT可以使用裸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DRAM 稳定性怎么样?,

看来有必要更换167脚的F4,144脚的55.167脚的85.差30块,一个1M BYTE SDRAM就差 ...

挺好的,用SDRAM加载数据和做TFT显存没问题。176脚的这几个都可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用SDRAM加载数据和做TFT显存没问题。176脚的这几个都可考虑下:

429IIT6   75/PCS    176PIN  2M flash
IS42s16400j 不到20    64Mbit 16bit
RGB接口5寸IPS屏 800*640  不到60.  缺一个电容触摸屏。 明天问问专门做触摸屏的朋友

网友B:
这样还不如上ARM9,或者更高的处理器,性能成本都能找到,非得在stm这树上吊着啊

网友:
一个64M的N32926才三十多,带LCD 64内存,还可以的等NUC970系列64M内置DDR,外置ddr的更多了,性价比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不如上ARM9,或者更高的处理器,性能成本都能找到,非得在stm这树上吊着啊 ...

兄台原因很简单的,大家不想上linux。

我们都是搞嵌入式的,大型操作系统搞不定啊 。

还有一点,搞底层的喜欢直接控制的那种痛快。

楼主:
另外 我对新唐的稳定性  害怕,曾经害我流产一个项目。MCU无故复位原厂都找不到原因

网友:
完全可以裸奔啊,稳定性你不要这么来说,绝大部分都是自己设计问题,新唐我们经常用,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例如用新唐的N32926,DDR64M 内存,LCD控制器,所有的外设均提供库函数和KEIL下的裸板示例代码。唯一坑爹的就是只有2个串口,不够你还可以用刚出来的NUC97X系列,或者国产的ASM9260,或者用ATMEL的9260类似的处理器,飞思卡尔也不是有ARM9吗。
ARM926处理器的小系统移植非常完善,ucos/freertos/rtt/rtx等等等都有ARM926的移植,这些只要稍加修改就能跑到926处理器上,随之而来的fatfs、lwip等等的处理也是现成的,MMU初始化官方也有例程,你也可以找个基于ARM926的emwin,这个在ARM9上也不是什么难度。
另外可以用SPIflash,可以用NAND FLASH,足够多的程序来支撑你的开发了。

网友C:
电机大牛怎么转搞智能家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大牛怎么转搞智能家居了?

无刷电机 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继续研究下去也没什么大的突破。

就转战智能家居了。

网友D:
144Pin的就可以SDRAM+RGB LCD了啊,只是LCD只是能56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原因很简单的,大家不想上linux。

我们都是搞嵌入式的,大型操作系统搞不定啊 。

ARM9也可以裸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4Pin的就可以SDRAM+RGB LCD了啊,只是LCD只是能565的。

SDRAM 144pin的少了介个脚,

FMC倒是可以。

搞了半天我才发现使用的引脚分布是407的,不是429的。晕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SDRAM 144pin的少了介个脚,

FMC倒是可以。

没少啊。我一直用着,144脚的,16bit 32MB SDRAM+ 565RGB+SDIO

网友:
linux那么好用,驱动都现成的,移植性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少啊。我一直用着,144脚的,16bit 32MB SDRAM+ 565RGB+SDIO

能否给个原理图,我参考下 ,希望引脚不要吃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原理图,我参考下 ,希望引脚不要吃紧。

你直接去找STM32F429 DISCO板的电路图即可,STM32F429ZGT6+SDRAM的电路,RGB666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256Mbit的 SDRAM 不到10块钱。和SRAM的价格差别也太大了。

网友E:
我觉得 楼主 需要 LPC4357  双核 SDRAM + LCD接口。 HS -USB =》以太网!  帅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楼主 需要 LPC4357  双核 SDRAM + LCD接口。 HS -USB =》以太网!  帅呆了。

没看出来吗,楼主非得在stm32f4上吊死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太爱折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外部sram作为emWin的动态内存就可以的,把SD卡里面的图片加载到SRAM里面,用SRAM刷TFT速度没问题的,

请问你们有没有CCM做任务栈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们有没有CCM做任务栈的例子?

有的,在这里下载uCOS里面的例子(任务栈使用CCM):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285

或者下载示波器的例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142-1-1.html

网友G:
一直在用N32903裸奔,简单/可靠/可控/成本低.ARM9没想象的复杂.

网友(2016-10-26):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用N32903裸奔,简单/可靠/可控/成本低.ARM9没想象的复杂.

带带路,怎么玩N32903。

网友(2022-08-19):
引用 网友D:
没少啊。我一直用着,144脚的,16bit 32MB SDRAM+ 565RGB+SDIO

gui速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