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断头铁芯环牛比有断头铁芯环牛干扰大?

楼主(2015-11-28):
     给LM3886功放供电的200W环牛!整卷钢无断头铁芯绕制的铁芯牛,次级空载铁损测试,静态电流是10mA左右,非常好的指标! 但是这个变压器的两个相互独立的次级绕组,一旦分别接上3886功放板和前级板。就会出现明显交流声! 拔掉前级板那组电源,交流声消失。(测试的时候前级板完全脱离功放板,没有任何电气连接,唯有插上了变压器输出电源。排除是前级板干扰的影响。)

    换上一个有断头的铁芯环牛,次级空载铁损测试,静态电流是50mA左右。这个变压器同样的两个相互独立的次级绕组,即使同时接上3886功放板和前级板电源。功放输出也不会出现交流声。照理说有断头的铁芯漏磁更大,干扰更大才是!但是即使测试干扰很小!真是想不通了!

    不过整卷钢铁芯,抗直流饱和能力比较差。要是电网有直流成分就容易饱和!应该不会是过载饱和!  因为同时接上3886板子和前级板,在静态不接入信号的情况下功耗很小!

   奇怪就奇怪在单独插功放板电源不会有干扰,同时插上功放板和前级板电源!变压器就干扰很大!也不像是电网直流引起的磁饱和造成的!要是的话单独插上功放板电源也有干扰才对!真是奇怪了!

  对变压器熟悉的大侠帮忙看看其中是什么原因?万分感
谢!

楼主:
会不会是变压器绕制工艺哪里出问题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楼主:
可以排除是PCB板子的问题!已经更换过其他功放PCB板子,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

楼主:
整带环牛确实受电网影响比较大!但是输出只接其中一个绕组却影响不大!同时接上就有问题!难道输出独立的两个绕组内部有相互影响!?

网友:
测一下绕组绝缘?

网友:
以前绕方形变压器,会比较在意层间隔离,就是在初级和次级中间,用铜线密绕一层,引出一端接机壳,隔离高低压电容耦和

这个干扰是共模的,可以试试输出级加上电源滤波器

网友A:
>> 奇怪就奇怪在单独插功放板电源不会有干扰

我感觉恰和楼主相反。单独插前级板电源不会有干扰,插功放板电源后才有干扰。

你可以用示波器查看变压器次级的正弦波,看看前后级板电源都插上时会否变形(多了谐波)或出现干扰。

网友:
有断头的铁芯环牛产生的磁场和没断头的不一样,没断头的输出侧2个感应线圈间有共模电压引起的
瞎说,知错就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奇怪就奇怪在单独插功放板电源不会有干扰

我感觉恰和楼主相反。单独插前级板电源不会有干扰,插功放板 ...

恩  用示波器查看是不错的方法!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