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邮购部的 18650 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15-11-28):
有谁可以说下  阿莫邮购部的  18650带保护板的 锂电池 的放电是怎么样的吗?  按手册是 放电电压不能低于 2.75V,带 保护板的 是电池本身会检测这个电压 ,然后低于这个电压就 自动切断了吗?  我的PCB板子上还需要 做保护电路吗?我充电是 打算用 专用的充电器 拔下来冲的!  还望有人说说,以前没有用过锂电池!

网友A:
放电终止电压最好控制在3V以上,不要依赖保护板的过放截止,那个一般设定得比较低,很伤电池的。

楼主:
那可以 说说 这个AD检测到 到3V的时候 是用什么 断掉电池的吗?我之前是想 靠电池的 保护板自动断电,因为我的设备可能很长时间没人管,所以LED灯提示啊  什么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终止电压最好控制在3V以上,不要依赖保护板的过放截止,那个一般设定得比较低,很伤电池的。 ...

那可以 说说 这个AD检测到 到3V的时候 是用什么 断掉电池的吗?我之前是想 靠电池的 保护板自动断电,因为我的设备可能很长时间没人管,所以LED灯提示啊  什么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 说说 这个AD检测到 到3V的时候 是用什么 断掉电池的吗?我之前是想 靠电池的 保护板自动断电,因 ...

能关的关掉,MCU直接halt掉,然后做个充电插入检测来唤醒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