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脚的贴片转直插的测试座那里的比较好?

楼主(2015-11-28):
我现在用4305438A这个芯片,100个引脚的。不知道那里有卖贴片转插脚的测试座的,质量好点的。原来买过64脚的测试座,没用多久就压不紧了,
不知道大家用过那里的比较好啊,求推荐。

楼主:
什么意思?是说从亚马逊上买吗?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厂家啊

楼主:
http://www.amazon.cn/STM32-QFP10 ... B%E8%AF%95%E5%BA%A7
在亚马逊上找到一个STM32的418大洋 ,品牌是:Yamaichi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mazon.cn/STM32-QFP100-%E6%B5%8B%E8%AF%95%E5%BA%A7-%E7%BC%96%E7%A8%8B%E5%BA%A7-STM32-QFP1 ...

质量好的,肯定要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肯定要这么贵。

这个还有别的牌子可供选择的吗?

网友B:
以前1个腿10块, 现在多便宜啊, 有别的牌子吗? 有也不敢用啊

网友C:
https://shop114885340.taobao.com ... 2903667788.2.1wLaar
这家我用过QFP48的,暂时没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shop114885340.taobao.com/index.htm?spm=2013.1.w5002-12903667788.2.1wLaar
这家我用过QFP48的, ...

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1个腿10块, 现在多便宜啊, 有别的牌子吗? 有也不敢用啊

说的也有道理哈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2016-03-13):
用过两个QFP32的,也是YAMAICHI,5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两个QFP32的,也是YAMAICHI,50元一个

嗯,YAMAICHI的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