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面盖和壳体通过轴连一起的塑料外壳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5-11-28):
面盖上的面膜不用管,这种面盖和壳体通过轴连一起的塑料外壳哪里可以买到?做工扎实而精美,但这个产品却很廉价。这种外壳可以衍生出其他的产品,因此我想找到这种外壳,相信这里的网友有线索。

网友:
三和有类似的吧

楼主:
像这种知名的厂商,肯定询问过了。什么三和,长河……

网友A:
淘宝上和店主聊聊应该有所发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和店主聊聊应该有所发现的吧。。。

这样做无异于大海捞针,淘宝上做塑壳的店主何其多。

网友B:
找到一个类似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不知道的还以为一个微波炉呢。

楼主:
一些尺寸信息放上来:

网友:
张力控制器吗?

网友C:
没找到类似的帮顶。。
楼主是否可以告知这个盒子大概的叫法?比如:嵌入式的单门壳体?或是这壳体的一般叫法?

楼主:
是的,原来都是铁壳的,后来好多不同品牌都用了同一套塑壳,应该是找到了路子。
我只喜欢这个塑料壳子,铁壳子太麻烦,加工,搬运……。还是塑壳的好,省了好多好多事,觉得这样的壳体可以做的东西挺多的,所以放上来集思广益。

原来的第一代张力控制器铁壳样子如下,大家都差不多:
铁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类似的帮顶。。
楼主是否可以告知这个盒子大概的叫法?比如:嵌入式的单门壳体?或是这壳体的一般叫 ...

我也很困惑该怎么称呼它,也许叫法对了,就能搜对路子。先在这里看看吧,不行的话,发到其他的注塑论坛,壳体论坛,之类的地方去问吧。但习惯了这里的清爽,到别的乌烟瘴气的论坛很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个类似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EueNsC&id=520498406494&ns=1&abbuck ...

尝试跟这家联系一下,看有没有线索

网友:
7楼很接近了

应该把分给他

你要么定做,否则没有跟那个一模一样的,买回来还要自己开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