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页被篡改,怎么也不能恢复

楼主(2015-11-28):
从INTERNET主页里面看到,也是空白的;
从注册表里面修改,start-page也不是该主页,怎么破?
求高手指导!谢谢!

这是什么鬼主页

网友:
看看快捷方式的属性里的"目标"后面是不是有东西

楼主:
64位机提示错误!不能运行呢

网友:
参考论坛此帖:
保卫我们的浏览器主页--干掉钩子!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主页被锁的事,偿试了无数种方法后决定祭出数字卫士,果然不负所望,成功干掉病毒后主页就没被锁了。然后我就把数字卫士干掉了。对负流氓,就要用更厉害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