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六自由度机器手臂Inverse Kinematic 的Matlab代码

楼主(2015-11-28):
1. 首先由DH参数和各个关节角度q向量算出Transform Matrix  T(q) 并得到末端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X(q)。

2. 给q加一个少量的扰动得到q_ist,算出此时的雅克布矩阵 J(q_ist),Transform Matrix T(q_ist) 得到末端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坐标X(q_ist)。

3. 计算X(q)和X(q_ist)的差值 为err。 最后根据梯度下降发不断减小差值err使q_ist逐渐走向q。

Matlab的main函数片段:
%% q: Gelenkwinkel
%q=sym('q',[6,1]);
%assume(q, 'real');

clear;
q=[180.0;270.0;90.0;180.0;180.0;0.0];
%% Jacobian test
q3=[180.1;   269.9;   90.0;   180.0;   180.0;   0.0]; % Tn+1
q2=[179.9;   270.1;   90.0;   180.0;   180.0;   0.0]; % Tn
delta_q=[-0.2*pi/180;
    -0.2*pi/180; 0; 0; 0; 0]; %speed
%%offset generation
q_rand=4*rand(6,1)-2;
q_ist=q+q_rand;
%% Robot parameter
D = [0.2755; 0.41; 0.2073; 0.0741; 0.0741; 0.16];
e2 = 0.0098;
aa = deg2rad(30);
ca = cos(aa);
sa = sin(aa);
c2a = cos(2*aa);
s2a = sin(2*aa);
d4b = D(3)+sa/s2a*D(4);
d5b = sa/s2a*D(4)+sa/s2a*D(5);
d6b = sa/s2a*D(5)+D(6);

%% DH parameter: [theta d a alpha] . Winkel sind in RAD und Positionen in Meter

DH_Parameter = [ -q(1)*pi/180      D(1)  0    pi/2;...
                 (q(2)-90)*pi/180  0     D(2) pi;...
                 (q(3)+90)*pi/180  -e2   0    pi/2;...
                  q(4)*pi/180      -d4b  0    2*aa;...
                 (q(5)-180)*pi/180 -d5b  0    2*aa;...
                 (q(6)+90)*pi/180  -d6b  0    pi ];

%% Erzeuge Transformationsmatrizen

T1 = DH(DH_Parameter(1,:));
T2 = DH(DH_Parameter(2,:));
T3 = DH(DH_Parameter(3,:));
T4 = DH(DH_Parameter(4,:));
T5 = DH(DH_Parameter(5,:));
T6 = DH(DH_Parameter(6,:));

%debug=T6(3,4);
%% Transformation Hand-Roboter ( Tipp: Anschlie脽end mit matlabFunction in eine Funktion umwandeln f眉r Inverse Kinematik)
%T(q) = ...
T_q=T1*T2*T3*T4*T5*T6;
%% Jacbobi-Matrix
%J(q) = ...
%J=zeros(4,4,6);
%n=3;
%J(:,:,n)=T1;
A=zeros(4,4,6);
A(:,:,1)=T1;
A(:,:,2)=T2;
A(:,:,3)=T3;
A(:,:,4)=T4;
A(:,:,5)=T5;
A(:,:,6)=T6;
J_q=Jacobian_calu(A);

J_test=Jacobi_Matrix(q);

  57. %% when velocity == diff(tx ty tz) Jacobian correct
  58. diff=Transformations_Matrix(q3)-Transformations_Matrix(q2);
  59. velocity= J_test*delta_q;

%matlabFunction(J,'File','Jacobi_Matrix.m');
%% Inverse Kinematik

% q_soll_Transp = IK_Transp(q_ist,[0.41;0.25951;0.084028]);

%q_soll_Pseudo = IK_Transp(q,[x y z]);
q_soll_Pseudo = IK_Pseudo(q_ist,[0.41;0.25951;0.084028]);

a=0;

网友(2018-06-03):
这个看上去好复杂,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