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工程师老太爷跪了,求教如何解决12v转3.3v不发热的ldo

楼主(2015-11-28):
问题:使用tas5707来做功放板,12v电源需要转化为3.3v的供给5707的模拟电,所以3.3v要求比较高,如果用DCDC,音箱有比较大的噪声。如果用12v转3.3的ldo噪声是没有了,但是片子太热了有90度。
ldo功耗:(12-3.3)*0.1=0.8w  工作电流估算100ma
我想用一个电路把功耗降低下来,DCDC一定不行,因为有噪声!!!

如何解决???

现在温度高就断音,风扇一吹就播放正常!

网友A:
317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先DCDC降到5V再LDO降压到3.3

楼主:
现在出现断音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DCDC降到5V再LDO降压到3.3

有噪音,这个方案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7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可以说的仔细点吗?我是做软件的,客户吹的急,明天还要买东西搭建电路实验

网友B:
对啊,那就用大功率的稳压器,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啊,那就用大功率的稳压器,加散热片

比如用什么样的,什么型号,求教!!!

网友C:
用317,再加上散热片,或者其他能装散热片的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线性降压哪有不发热的?
只能加大散热片面积,选功率大的降压芯片,如二楼说的317。
或者三楼说的先DC降压,再线性降压。

网友B:
楼上不有人给出型号了嘛
LM317
LT1083
LT10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不有人给出型号了嘛
LM317
LT1083

谢谢,能不能降低一下它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17,再加上散热片,或者其他能装散热片的线性稳压芯片

能不能减少一下功耗,如果电流100mA,就0.8w没有了,0.8w发热了

网友B:
如果DCDC前级+线性稳压不能用,
只能用线性稳压,那就没法省电了.
最多就是用静态电流小的芯片,功耗也减不了多少的.

网友:
lm7805-lm111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DCDC前级+线性稳压不能用,
只能用线性稳压,那就没法省电了.
最多就是用静态电流小的芯片,功耗也减不了 ...

用一个6.8v的稳压管反接  接入12v,然后接个5v转3.3v的LDO可以吗?

楼主:
这样接的话,这个电路自身的功耗多大,如何计算?

网友D:
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用。F1117—3.3。如果不行那你只有先用7805将12降到5V再用1117将5V降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适不适合你用。F1117—3.3。如果不行那你只有先用7805将12降到5V再用1117将5V降到3.3V。 ...

这样设计的话,本身这两个片子的功耗多少,我想节省功耗,我们的音箱是带电池的,谢谢!!!

网友:
7805自身压降是2.5V。也就是说,7805的输入电压在5+2.5=7.5V以上才可以正常工作。输出电流有500mA,1A,1.5A和铁壳封装的3A。

网友:
只要是纯线性降压,那么你这0.8W的损耗肯定少不了,就是散在哪的问题了
稳压管,降压电阻,大功率稳压器,还有别的招都随你了

网友:
如果你看过LDO的框图就知道了LDO上面的功率损耗是没有办法的。我不知道你的功率和电流估算是哪里来的?我看了一下数据手册,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单独拿一个LDO给5707供电。PS:DCDC一定是可以的。可能是应为你的DCDC部分没有设计好。

网友:
楼主平身先 功放板是吧。不要讲究效率了。最好的功放是甲类的 整体效率在30%就不错了 也就是说70%的电烧掉了。
所以既然是12V进 就先过LT1085或者是LM7805 目的是为了使得下级LM1117不至于太热。
楼主追求说不能平白无故烧电就得用开关芯片了 有频率高的,1Mhz以上的 肯定是听不见 但是对音质肯定有影响。
功放板就是要热!不要怀疑 这东西不是设计电子常规思维。不讲究低功耗。否则上数字功放了。
看讲究点的解码器运放供电电路是并联稳压。就是用个三极管当负载生生的往下拉电压!那才叫热!但说那样好。
愚见 求斧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设计的话,本身这两个片子的功耗多少,我想节省功耗,我们的音箱是带电池的,谢谢!!! ...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是锂电吗?还是镍氢的。

网友E:
楼主,希望你重修高中物理,ldo必然发热,因为能量守恒,不发热难道发光消耗能量?

网友:
看楼主回帖大概不是啥高保真功放 那就随便了 TI有的是降压的芯片 什么54331 之类的 频率在1M以上按理不能影响到你的模拟电路或者是听不出来也不在乎了

网友:
只要是线性稳压,不论你用什么器件,什么封装,都是要发那么多热!

网友:
LDO 是输入多少电流输出多少电流的!多余的电压烧掉,结构简单,纹波小
开关降压芯片是输入电流小,输出电流大!要多少能量取多少能量,结构略复杂 纹波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是锂电吗?还是镍氢的。

锂电池,很好的电型

网友:
加一颗水泥电阻降压部分,再用大散热器LM317差不多啦

网友:
大瓦数水泥电阻能抵掉一大部分功耗

网友F:
楼主高中物理估计是体育老师教的。

你线性降压,还要求效率。知道啥是线性降压吗?你12V,100mA,不管用几个线性芯片总体耗电都是1.2W。
要求效率只有DCDC,你有电流声说明你的DCDC设计的不合理。

网友:
楼主,TAS5707我做过,我以前是7805->1117,没有你说的问题.PS,好怀念做D类的时候.

网友:
不知12V的电源为啥不选择12V的功放芯片呢?非选择个3.3V的功放。

网友:
参考线性可调电源, 大大大大散热片,还不行上风扇。

网友G: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解决噪声问题吧,各种便携hifi设备上清一色的dc-dc,也没见过哪个有噪音。

真不行的抄一下电路,不丢人的

网友H:
DCDC+LC滤波轻松解决

网友:
如果你能找到这样大的压差,这么大的电流不发热的LDO,所有人都要给你跪了

网友:
加一级ldo实用  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仔细点吗?我是做软件的,客户吹的急,明天还要买东西搭建电路实验 ...

LM317不知道吗?

网友:
线性稳压,消耗功率是一样的,只是散热的区别了,就不要再问效率了

网友:
DC-DC有噪音应该是开关频率太低了,你换成TPS54329,54331系列的,开关频率在300KHz以上,输出非常稳定。

网友I:
dcdc+ldo就行~ 别跟我提纹波!我用这个套路做出来给射频VCO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
用隔离电源模块呗,绝对没有发热

网友:
在12V到LDO输入之间串一只51R1W的水泥电阻,但要保证LDO的输入端电容容量要足够

网友:
线性压差大必定损耗大发热大,不可以换一种思路解决,换个电压高点的功放,或者DCDC滤波做好点,很多汽车功放都是开关升压电路供电的

网友:
LDO还有不一样功耗吗?别傻了。

网友J:
TAS5707 3.3V需要100mA?有没有那么大?规格书上是这么写吗?

网友K:
DCDC加LC滤波再跟一级低纹波LDO,足够你用了。我用这个电源给电荷灵敏放大器供电都没问题,那是nV级的信号。
另外尽量选频率高的DCDC。

网友:
只有两条路可走,1增加散热,用1084或者317如果太烫就增加散热片,输入增加大功率电阻;2.不想热,换DCDC,想办法解决纹波问题。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DCDC加LDO吧,或者在DCDC的输入输出端多加点电容,加些共模啥的因该好用

网友L:
你选1M开关速度的DC-DC,再不行的话后面加一级LDO,还能听到噪声就是你PCB布局问题了

网友:
明显LZ太菜,IC规格书都不看。

网友:
LDO原理决定了无解。
你可以考虑如何给DC/DC降噪,包括屏蔽、隔离等等,最大限度降低DC/DC产生的噪音。

网友:
用电池还用LDO把12V转3.3,功耗肯定降不下了啊,LDO的功耗都比你电路功耗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DCDC加LC滤波再跟一级低纹波LDO,足够你用了。我用这个电源给电荷灵敏放大器供电都没问题,那是nV级的信号 ...

所言即是,DCDC加LC滤波再加LDO是最合适的方法,既照顾了功耗,有照顾了纹波噪声,就是成本高了一些。

网友:
水泥电阻降压+ldo

网友M:
坛子里不止一两个人的这样过粪的要求了。

网友:
先用一个DCDC把压降到5V,再用一个LDO把电压降到3.3V。直接用LDO肯定会发热啊,效率太低,除非你搞个超级散热器,但这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J:
TAS5707 3.3V需要100mA?有没有那么大?规格书上是这么写吗?

这个是我们硬件工程师说的,我只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解决噪声问题吧,各种便携hifi设备上清一色的dc-dc,也没见过哪个有噪音。

真不行的抄一 ...

阁下有没有电路可以给我抄,这个我很无奈,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高中物理估计是体育老师教的。

你线性降压,还要求效率。知道啥是线性降压吗?你12V,100mA,不管用几 ...

教训的是!!!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DC+LC滤波轻松解决

有没有一个电路参考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DCDC加LC滤波再跟一级低纹波LDO,足够你用了。我用这个电源给电荷灵敏放大器供电都没问题,那是nV级的信号 ...

阁下有没有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dcdc+ldo就行~ 别跟我提纹波!我用这个套路做出来给射频VCO供电都没问题~~ ...

可以给个参考,我直接拿给硬件工程师实现

网友:
0.8W 除非DC-DC,否则就是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选1M开关速度的DC-DC,再不行的话后面加一级LDO,还能听到噪声就是你PCB布局问题了 ...

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参考

网友:
既然有硬件工程师,就找硬件工程师解决。DC/DC光给你个原理图你也解决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坛子里不止一两个人的这样过粪的要求了。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软件工程师弄硬件,高手

网友:
怕是工程师要给你跪,真是无知无畏啊

网友:
老是跪也伤膝盖啊,都把电子行业搞成高危行业了。
像这种场景,DCDC+LDO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瞎JB折腾啥啊!

网友:
散热片呀  散热片  散热片  重要的说 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希望你重修高中物理,ldo必然发热,因为能量守恒,不发热难道发光消耗能量? ...

这个好像是初中的!!!

网友:
线性不可能,对于音频噪声,选个PWM 频率在400K 以上的DC-DC

网友:
只要是LDO直接12V转3.3都是这个问题,发热量不变,你仔细想原因是什么,和

网友:
DCDC后面高PSRR的LDO解决你的问题,请自行百度PSRR的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有没有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啊

我用的是隔离电源模块,输出级和DCDC差不多,10uH+475滤波,LDO是TPS7A4901,ADJ的
你用DCDC建议电感加大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楼主,希望你重修高中物理,ldo必然发热,因为能量守恒,不发热难道发光消耗能量? ...

楼主可以串几个照明LED去发光 ,白光的串俩应该就够了。

网友:
多级压降吧,7809-7805-1117.33

网友O:
加大散热器。加个12V小风扇吹

网友P:
又跪?楼主小心ID不保!

网友:
就这么点事儿就跪了……不过0.8W的热功耗都解决不了……

网友:
前级和后级分开,大功率的功放电路用dc dc,前置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又跪?楼主小心ID不保!

我是弄软件的,所以态度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大散热器。加个12V小风扇吹

体积小,,,,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可以串几个照明LED去发光 ,白光的串俩应该就够了。

你扭臂,有想法!

这个音响有灯光效果了

网友Q:
楼上都讲得的很彻底了. 替你总结一下:

你要低噪声,又是电池供电,
所以,DCDC+LDO 是必须的.即满足功耗要求,又能缩小体积.
至于噪声的问题, 选择1MHz以上的开关频率的Step down 芯片,  跟一级LC滤波器,再接入LDO。

layout要做好。转折频率不用再普及了吧,具体多少,试验了看,满足要求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减少一下功耗,如果电流100mA,就0.8w没有了,0.8w发热了

LDO不可能减少功耗的,只能加强散热降低温度

网友:
TAS5707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上都讲得的很彻底了. 替你总结一下:

你要低噪声,又是电池供电,

谢谢,目前出来的方案就是这个,如果dcdc能直接12-3.3v没有噪音就是最佳方案

网友:
用LDO唯降低用电电流、增大散热面积两途而已。

网友:
楼主你现在用的什么封装的LD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出来的方案就是这个,如果dcdc能直接12-3.3v没有噪音就是最佳方案 ...

这种需要发热小的,只能是DC-DC。
DC-DC有噪音只能说明自己没做好。滤波,地(主要看地)。不要再想LDO了。

网友:
加散热片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楼主,希望你重修高中物理,ldo必然发热,因为能量守恒,不发热难道发光消耗能量? ...

这个还别肯定,搞不好真有大神用大功率LED来降压,把一部分电用来发光,配合导光塑料做出效果,还能解决一部分发热的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还别肯定,搞不好真有大神用大功率LED来降压,把一部分电用来发光,配合导光塑料做出效果,还能解决 ...

嗯,LED前面放个太阳能电池,把光再变成电,光变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嗯,LED前面放个太阳能电池,把光再变成电,光变压器啊~

一台不耗电的功放音箱就出来了,哈哈,没事拿太阳底下晒晒充充电

网友:
转5V再转3.3V ,或者加大体积散热片。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案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DCDC设计问题,虽然DCDC有纹波干扰的问题,但是设计好的话,应该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如果一定要用LDO,除了用大功率的LDO,加强散热外,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两级LDO,先出5V,再从5V出3.3V。
功耗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只是分成两个LDO来分担了。

网友:
加个散热器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参考

AP3211, RT8259, 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T:
引用 网友I:
dcdc+ldo就行~ 别跟我提纹波!我用这个套路做出来给射频VCO供电都没问题~~ ...

似乎有人在坛子里说过,开关降压对汽车收音机影响很难降低,所以车内空调风扇调速器都不是PWM,而是模拟调压型的
不知您是否看到过这个贴,莫非是FM对这个敏感,而VCO不敏感吗?
还有我的感受是:当FM信号强度较高时,点烟器插DCDC的usb5V降压电源没啥影响,但在地库内FM信号差的位置,插入电源后收音机还是能听到噪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还别肯定,搞不好真有大神用大功率LED来降压,把一部分电用来发光,配合导光塑料做出效果,还能解决 ...

思路很特别,也许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噪音,这个方案试过了

这个思路没问题 可能是您具体的实现有问题

网友T:
引用 网友L:
AP3211, RT8259, 价格便宜量又足

LZ电流好像要求不大,您这两个货源与MP2451相比有优势吗?

网友U:
TO220封装的LM1117-3.3,加个大号散热片

网友:
前级加DC-DC,然后在LDO,纹波大应该是滤波没做好的缘故

网友:
娃哈哈
问题是你们的硬件工程师一个电源都搞不定那要怎么设计硬件及布线控制噪音呢?

网友:
要求高的话可以用1,2M频率的DC-DC做降压,然后做LC滤波上RF级别的LDO纹波应该在20mV以下,我想能满足要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电流好像要求不大,您这两个货源与MP2451相比有优势吗?

货源很好找,价格1RMB左右。这2种和你这个,引脚都一样的。还有一堆国产型号,引脚一样,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DCDC+LC,DCDC+LDO不好使

网友:
不行的话,分级降压吧。把温度分给几个芯片。

网友V:
告诉你一个道理: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逼软件工程师解决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就去找你们的硬件工程师吧

网友W:
看你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的,连人家的标题都没看清楚,就回帖
人家要的是LDO,还什么LM317,LM317属于LDO吗?不懂就不要乱说好吧。
LM317这么老大个的东西放在超薄超小器件云集的PCB上能和谐吗?电路板那么不协调能让人家客户满意吗?
还有人说什么DCDC的,人家要的是不热的LDO,你说DC-DC有什么意义,DC-DC属于LDO吗?不懂不要乱说好吧。
就拿我说吧,就一惯表现良好,不懂的就不乱说,比如我就不知道哪种LDO符合楼主的条件,所以就不会瞎说。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告诉你一个道理: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逼软件工程师解决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就去找你们的硬件工程师吧 ...

你这属于嘲讽,你根本就不理解搞软件工程师的苦恼
他要是身边的硬件工程师能解决这个问题,能到这里求助吗?就算是到了这里,面对一群平时牛哄哄的工程师,也没了解到什么LDO可以不发热啊。
我这个人就最崇拜搞软件的工程师了,人家什么问题都一点就透,根本不用多说半句废话,说一件事情条理性极强,滴水不漏
由于我不懂软件,面对那些搞软件的总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后来我就习惯了,因为人家追求的是像米国东海岸那样简洁高效的代码,我们根本不能理解。
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人家搞软件的知道LDO已经很好了。
比如我,经常就被搞软件的训的哑口无言的,因为人家说的我根本就不懂,只好呆呆的挨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嗯,LED前面放个太阳能电池,把光再变成电,光变压器啊~

不如加个433功放,把能量辐射出去!说不定还解决了数传的问题!

网友:
其实我想说 你要用线性稳压   发热 在一定程度内发热 是完全正常的  除非对功耗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你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的,连人家的标题都没看清楚,就回帖
人家要的是LDO,还什么LM317,LM317属于LDO吗? ...

楼主的应用12V->3.3V,还要线性稳压不要噪音,根本不需要LDO,需要的是个散热器,而不是需要不热的LDO,世界上没这东西。世界上没这东西,你老人家当然不会说了,你这是无声的嘲讽!

网友:
引用 网友U:
TO220封装的LM1117-3.3,加个大号散热片

这叫LM7805串三个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T:
似乎有人在坛子里说过,开关降压对汽车收音机影响很难降低,所以车内空调风扇调速器都不是PWM,而是模拟 ...

这是你车机不行,车机里BAT进线都有大号LC滤波。

网友:
芯源的电源芯片DCDC是可以到1MHz以上的

网友:
DCDC转成5V,然后再LDO转成3.3V

网友:
线性的没办法,只能转移,让别的器件帮你分散掉这0.8W的功率.

网友:
那么费事做啥啊??用LP2985这个芯片,最高可输入16V,3.3V输出,不需要加大电感,符合你100ma的负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加个433功放,把能量辐射出去!说不定还解决了数传的问题!

433按照规定只能辐射100mW出去,而且一带发射的产品认证就麻烦了。
还是LED + 光电池好,根据输出电压调节LED亮度还能稳压呢。

网友:
如果电流要求不大用7533-1或者7333-1,用了好久了,性能很好

网友:
带电池的音箱你还用线性稳压,还有,用DC-DC就会出现很大的噪音,肯定是你的音频电路没设计好。所以不要再找低功耗的LDO了,线性稳压功耗都是一样的。

我用D类功放接4欧的扬声器,器件都是随便用的手头剩余元件。用手机充电器的5V电源供电,在1米内基本上听不出噪音。

网友:
多级LDO处理,分散热量,如先用317降到7V,再加一个5.0v的LDO,最后加1个3.3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坛子里不止一两个人的这样过粪的要求了。

你们这些明白的总是在看热闹,坏银!!!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你们一个个义愤填膺的,连人家的标题都没看清楚,就回帖
人家要的是LDO,还什么LM317,LM317属于LDO吗? ...

全贴最大的坏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参考,我直接拿给硬件工程师实现

如果是创业团队赶紧换个硬件工程师吧,这样成不了事

网友:
回楼主,可能能有个问题你没搞清楚,不论是什么LDO只要是线性的,12转3.3的耗散功率就是0.8W,而这个0.8W和温度之间的关系是由芯片封装决定,封装越小,和空气接触面积越小,0.8W所产生的温度越高。例如SOT23的封装,0.8W温度可能是90度,如果换成TO-220也就是317的封装,因为大很多,空气接触面大,0.8W时温度只有50度。因此在芯片额定电流内,只要增加空气接触面即可,芯片贴装散热器或者换体积大的其他型号,都随便你,温度自然下降

网友:
  DC-DC 只要布局合理(环路面积尽量小),谐波影响可以很小,然后增加一个高PSRR的LDO,同时用固态电容,就可以把纹波降下来,音频上的DAC都能用DC-DC,只用LDO 12V-》3.3V然后不发热,这是违反物理定律

网友:
其实估计没有啥电路接上电后不发热的,只是发热的程度楼主能接受不而已!

网友:
办法还是有的,用开关电容来降压,不用电感,这样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这属于嘲讽,你根本就不理解搞软件工程师的苦恼
他要是身边的硬件工程师能解决这个问题,能到这里求助 ...

网友:
本人外行。个人觉得只需要3.3V的电压,最直接的办法是不是应该考虑换12v的电源或从12V电源上想办法。讲这么多不管咋弄 损耗有可能控制下来吗

网友:
串连功率电阻

网友:
自己发明个开关电容降压电路 呵呵

网友:
LDO都会发热的, 你必须把热量散掉,要么就用电阻来分担LDO的功耗.

网友:
有很多芯片可以达到要求的,温升问题要配合适的散热片

网友:
用大功率电阻分压这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2016-01-23):
各位大神辛苦了,最后还是高频率的DCDC解决了问题

网友:
观望学习一下

网友:
问这种问题的应该回炉再造

网友:
引用 网友M:
坛子里不止一两个人的这样过粪的要求了。

哈哈,确实

网友:
是LDO都会发热 除非你加一路DCDC

网友:
DCDC电流声除电路设计外,还需注意其的电磁干扰造成的干扰声,一般要单点接地(集中接地,不能用敷铜接地;另外,建议电感要用磁屏蔽型的.

网友:
通常,我会用串电阻的方法解决,呵呵
好久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还别肯定,搞不好真有大神用大功率LED来降压,把一部分电用来发光,配合导光塑料做出效果,还能解决 ...

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道理差不对,就是要消耗能量,把转换成热能的改成转换成光能。也可以转换成动能。

网友:
不管是串电阻,加7805  LM317等等 加二极管  都是把热能进行分散的散热,和加大散热片的效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