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五 入了个GARMIN的vivofit2手环,不充电可以使用一年。

楼主(2015-11-29):
显示是电子纸技术,里边有蓝牙和手机通讯,还提供一个USB ANT接电脑usb,用来和电脑通讯。

每天24小时显示,跑步的步数,卡路里,距离也在更新。还有时间显示。

不知里边什么cpu,什么嵌入式os,能做到这么低的功耗。

不知放在哪个论坛里好了。

楼主:
它里边是2颗CR1632纽扣电池,查了一下一颗容量基本在130mAH,2颗就是260mAH,能用一年,那么平均耗电就是

260mAH/365/24=27uA

有显示刷新+三轴加速度+运动检测计算+每天和手机电脑同步。这个耗电真的算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电心跳,对我来说没有价值了。

他这个型号可以配个心率带,是带在身上的。可以显示心率的。

他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型号可以光电心率的。型号是:Garmin - Vivosmart HR。bestbuy报价149美金,由于是新品,黑五没有活动。

http://www.bestbuy.com/site/garm ... 1&skuId=4509506

楼主:
在 bestbuy过滤了一下,带心率显示的,主要就以下几款

Microsoft - Band        79
Microsoft - Band2        249
Garmin - Vivosmart HR        149
Jawbone - UP3                129
Jawbone - UP4                 199
Garmin - vivofit 2 + Heart Rate        99

后面是价格,美金计价。

如果再有GPS功能的,那只有微软的band了,话说band的传感器真是多啊,内置11种传感器

Optical heart rate sensor
3-axis accelerometer/gyro
Gyrometer
GPS
Ambient light sensor
Skin temperature sensor
UV sensor
Capacitive sensor
Galvanic skin response
Microphone
Barometer

网友B:
不带GPS这个功耗很正常。稍微用心做的都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GPS这个功耗很正常。稍微用心做的都可以达到

这个绝对不是这么容易的,市面上绝大多数手环都是不带gps功能的。比如小米那个连个显示都没有,待机多少,一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的算上,平均一天,你用多少时间。去掉这个,应该也不是很大。

用点多,那是因为跑系统,还有就是插 ...

他这个是24小时显示的,我这一天基本都在外边,我看了一下他大概2s刷新一下计步数据。而且晚上有睡眠监测。
再加上蓝牙同步,偶尔用背光,声音提醒。27uA的平均电流真的是很低了。

网友D:
我有高明forunner 410,有心率,有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高明forunner 410,有心率,有gps。。

能待机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拆一下就知道啦,我拆过第一代的是nrf51422

网友E:
LZ  一年后来汇报一下实际的使用首检

网友F:
你怎么知道可以用1年的?说不定用一个月就没电了
不要相信厂家的嘴说出的话

网友G:
厂家的2年是指待机2年...不连手机的...

以前山寨手机说待机X个月, 都是指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厂家的2年是指待机2年...不连手机的...

以前山寨手机说待机X个月, 都是指关机的 ...

如果是这样,LZ不是第一个被忽悠的人

网友:
ble + 整个系统休眠 功耗控制在10uA以下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可以试试每天没事就玩玩,基本几个月电池就废了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东西,我们公司买了数百个并在表带上搞了个公司的 Logo,发给员工每人一个,我看了它的规格确实是在正常使用下可以维持一年,但更重要的是...一带回家就硬是被老婆给抢走了!最后...我只拿到了使用手册啊!!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知道可以用1年的?说不定用一个月就没电了
不要相信厂家的嘴说出的话 ...

看来各位是受山寨毒害多了,garmin岂能和山寨比,人家是正经做东西的。参数绝对是值得信赖的。我一看过一代的,有人已经使用超过一年,还能继续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各位是受山寨毒害多了,garmin岂能和山寨比,人家是正经做东西的。参数绝对是值得信赖的。我一看过一 ...

绝对是不联手机的数据...一天查看50次, 绝对用不了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厂家的2年是指待机2年...不连手机的...

以前山寨手机说待机X个月, 都是指关机的 ...

这个是正常工作,而且24小时显示的。能实时记录运动步数的。包括蓝牙同步。使用时间一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待机多长时间?

不开GPS有一至两周,开GPS约8时间续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开GPS有一至两周,开GPS约8时间续航时间。

GPS是耗电大户,我就是受不了绝大部分手环的短使用时间。才买了这个vivofit2。

去看360手表2代,真是精致。可惜待机时间是软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正常工作,而且24小时显示的。能实时记录运动步数的。包括蓝牙同步。使用时间一年。 ...

电子墨水显示时是不费电的...问题不大, 我说的是联手机...2年肯定不连手机...1年也不会是天天连几十次的使用

网友:
我现在用的第一代vivofit,标称待机时间1年,我现在用了10个月,依然没有换电池(前几个月每天佩戴,做计步器,偶尔蓝牙同步一下,晚上接心率带跑步,现在主要用来晚上跑步)

vivofit不是实时连蓝牙,并且你静止放在桌面上几分钟就会关闭显示,但走动起来的话是实时显示步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是耗电大户,我就是受不了绝大部分手环的短使用时间。才买了这个vivofit2。

去看360手表2代,真是精 ...

我的可不是手环,是正宗的运动手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这东西,我们公司买了数百个并在表带上搞了个公司的 Logo,发给员工每人一个,我看了它的规格确实 ...

至少,你还有老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墨水显示时是不费电的...问题不大, 我说的是联手机...2年肯定不连手机...1年也不会是天天连几十次的 ...

墨水屏显示是不耗电,不过他1秒钟刷新一次,刷新得耗电啊,而且他那个加速度传感器是一直工作的,cpu也得获取加速度数据,然后刷新屏幕。这个能做到27uA也是很厉害了。

这个蓝牙不是24小时一直连接的,只有同步数据的时候才连接一下。所以这个节省了大部分电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至少,你还有老婆嘛

哈哈!~  您说得是也, 不过我老婆她跟她妹妹这阵子要去日本游玩两次,这样我比较乐,耳根子清静了不少,呵呵~

网友:
给大家推荐个MOOV2,我客户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J:
楼主多少钱买的,地址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多少钱买的,地址有吗

Bestbuy,69美金,地址在美国。呵呵!

京东亚马逊也都有,好像是899rm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不是这么容易的,市面上绝大多数手环都是不带gps功能的。比如小米那个连个显示都没有,待机多少 ...

不用这么崇洋媚外;
它又不生产芯片,用的都是现成的解决方案,其他厂家用电子纸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崇洋媚外;
它又不生产芯片,用的都是现成的解决方案,其他厂家用电子纸也可以做到。 ...

不单单是一个电子纸的问题。

里边还有一个24小时工作的加速度传感器呢,再加上单片机。再有可以同步的蓝牙。能做到27uA的平均功耗,真的不是很容易。

我猜这个蓝牙芯片应该是nrf公司的,因为他同时支持蓝牙4.0和2.4G 数传协议(USB AN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单单是一个电子纸的问题。

里边还有一个24小时工作的加速度传感器呢,再加上单片机。再有可以同步的蓝 ...

我再说一遍,这家公司不生产芯片,你要想低功耗用贵的芯片就可以。
国内因为价格竞争激烈没有人用贵的芯片,比如LIS3DH功耗就很低。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单单是一个电子纸的问题。

里边还有一个24小时工作的加速度传感器呢,再加上单片机。再有可以同步的蓝 ...

甭猜了,标准答案是Ti。

这个手环cpu和百度的手环差不多的方案。

vivofit现在49刀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甭猜了,标准答案是Ti。

这个手环cpu和百度的手环差不多的方案。

瞎说,百度手环明显是nrf51822的cpu,加速度传感器就是LIS3DH。原理图都是公开的。

至于待机我找到一个测评里边这样说“虽然缺点不少,但是这个手环的续航还是很不错的,官方标称3天,个人觉得可以使用4~5天,毕竟它连屏幕都没有”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瞎说,百度手环明显是nrf51822的cpu,加速度传感器就是LIS3DH。原理图都是公开的。

至于待机我找到一个 ...

你拆开看看,我拆过vivofit, 51822也。

按garmin的操行,是不会换芯片的/换个更便宜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拆开看看,我拆过vivofit, 51822也。

按garmin的操行,是不会换芯片的/换个更便宜的芯片 ...

是说是58122,可这不是Ti的芯片,是nrf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是58122,可这不是Ti的芯片,是nrf的。

能同时支持BLE和ANT的就Ti那款蓝牙
,我又没说是cpu

网友:
还这样有这么多人用穿戴设备…

楼主(2017-01-20):
引用 网友E:
LZ  一年后来汇报一下实际的使用首检

没事翻帖子,看到一年多前发的这个帖子,这个手环号称可以待机一年。有坛友表示怀疑。

如今到现在基本是使用了1年零2个月的时间,每天24hours佩戴,现在这个手环还是很好的在使用中,没有提示更换电池。不得不说,Garmin的指标还是很中肯的。

从他的做工和防水、待机、计步准确度都是没的可说,唯一值得吐槽的就是和手机同步功能。真心不好用。有时会出现同步不上的现象。

现在是给我小孩带,当个手表用还有监控他每天在学校的运动量。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翻帖子,看到一年多前发的这个帖子,这个手环号称可以待机一年。有坛友表示怀疑。

如今到现在基本是 ...

我的用了近一年又五个月了,几乎每天都给同步一次,同步完全正常好使。到目前仍是有电的,这还真是怪,呵呵!~

楼主(2018-07-15):
今天再来汇报,今天这个佳明的手环终于没电不显示了。用了整整2年7个半月。 这个1年的时间标称的真是保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来汇报,今天这个佳明的手环终于没电不显示了。用了整整2年7个半月。 这个1年的时间标称的真是保守啊 ...

太强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来汇报,今天这个佳明的手环终于没电不显示了。用了整整2年7个半月。 这个1年的时间标称的真是保守啊 ...

哈哈,果然不能拿大中国的水准和garmin做比较啊。

网友:
买了Garmin 的行车记录仪,感觉不错

网友:
看来可以准备入手。

网友:
我买的佳明235,蛮好用的

网友:
准备买一个给家人用,首选佳明的,不过这款,没有心率,没啥吸引力, 佳明其他的最多也就待5天,也就观望一下再说;去年买了块表  -    飞3,能用半个多月,英文版二手,1300,佳明最高端的手环也要这个价格吧,不想戴的话,卖出去也亏不了多少,就是手表有点大,心率我有心率带,很少用,还有个佳明的码表Edge520,还有个VIRB XE

网友:
我88块刚入了个据说是库存的一代,除了没背光,其他都一样,看中1年不需要充电,不跑步,饭后散个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里边是2颗CR1632纽扣电池,查了一下一颗容量基本在130mAH,2颗就是260mAH,能用一年,那么平均耗电就是

每天同步的话,用不到一年,手环可以存30天的数据,1年应该是不进行同步的时间

网友:
我的那只,天天同步一次,到现在也还没换过电池,真是蛮让人好奇这里头是啥黑科技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来汇报,今天这个佳明的手环终于没电不显示了。用了整整2年7个半月。 这个1年的时间标称的真是保守啊 ...

赞!!!
楼主是个认真的人!!!!

网友:
这个功耗太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