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2JZ开机在引导之前出现蓝屏,要如何修复?

楼主(2015-11-29):
已经把BIOS从301升级到310,还是原故障。2032电池有3V多,换新后还是老样子。整机没有摔和进水,电池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A:
一般维修思路是在最小系统的情况下看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逐渐将硬盘等接上,看这中间是哪一步出了问题。这期间要用已确保正常的内存、硬盘,甚至CPU,换上去。
不过从楼主所说看,硬件出问题的几率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维修思路是在最小系统的情况下看显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逐渐将硬盘等接上,看这中间是哪一步出了问题 ...

感觉是主板的问题。蓝屏之后在键盘上一阵乱敲按键,过一会儿就会正常进入系统和使用。

网友:
我的华硕本本之前也遇到了引导蓝屏的问题,不过更新BIOS后解决了。可以去官网论坛里面找找看有木有类似的症状的。

楼主:
网上有人说键盘卡主也会造成这种故障,这个键盘正好有些按键失灵,先换新再看看。

网友:
K42JZ这款笔记本不知道是我不会用还是怎么得,反正我用着觉得很慢!

网友B:
这个蓝屏不就是刷bios的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蓝屏不就是刷bios的界面吗?

刷了还是一样,我是进入Windows 7之后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了还是一样,我是进入Windows 7之后刷的。

看看能不能进bios设置关闭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进bios设置关闭这个

原来的键盘有个别按键失灵,拆下键盘就不会在系统引导时蓝屏,等到进入Windows 7的时候就蓝屏了,已经到淘宝买键盘来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