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wufi音响传输部分,求助

楼主(2015-11-29):
现在市面上蓝牙音响和WiFi音响比较多,小弟想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但是音响部分不做,简单来说就是电脑或者手机的音频文件通过蓝牙或者WiFi,传输到音响设备上,音响设备上需要一个接收端。我要做的就是这个接收端。
我查了几天的资料,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请各位看看对不读,请指正。我们普通格式的音频文件,如MP3等,先解码为PCM标准的数字文件,然后经由WIFI或者蓝牙传输到音响端的接收。接收器接收到数据后,按I2S标准输送给DAC解码芯片,然后将输出连接到音响的左右声道即可。请问是这样子的么

网友A:
搭车同求,有人知道吗?

需要蓝牙模块输出IIS

网友B:
排队关注,最近也在了解蓝牙音箱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求,有人知道吗?

需要蓝牙模块输出IIS

没有人回复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队关注,最近也在了解蓝牙音箱这块

没人回啊。。。。问的应该是比较基础的东西,没人愿意分享么~~~~~

网友:
蓝牙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了,手机或者电脑等源端的音频文件先由播放器解码成PCM,然后通过SBC,AAC 或者APTx等编码方式传输到接收端...接收端完成接收解码和DAC等工作就能输出模拟信号了,如果楼主想玩可以选择CSR的ROM版本芯片,配置下就可以工作了
WiFi相对复杂一点,目前的DLNA和Airplay方式比较流行, 楼主可以用树莓派之类的自行搭建

网友(2016-04-05):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求,有人知道吗?

需要蓝牙模块输出IIS

我有,但是MCLK蓝牙模块是给不了的,最好后面要S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