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l设备批量生产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5-11-29):
求教各位,stm8l设备在批量生产时都用的啥烧写器呀?之前随便在淘宝淘了一款,但感觉烧写stm8s还可以,但是stm8L就不行了,会造成stm8L耗电明显增加、IO损坏等问题。各位能否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的烧写器,最好能批量烧写的

网友:
注意: stm8l是3.3V电压。stm8s是3.3,5V兼容电压。

楼主:
能推荐一下可靠的烧写器品牌么?最好支持多个同时下载的

网友A:
https://shop103631007.taobao.com/

网友:
烧写stm8L时,电压需设置成3.3V,

楼主:
楼上的朋友推荐那款就不错,谢谢诸位啦

网友B(2016-09-21):
这个批量烧写的很不错啊,一次同时烧写4个芯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8389026004

网友(2017-03-31):
引用 网友B:
这个批量烧写的很不错啊,一次同时烧写4个芯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lvua8hg882f&id=528 ...

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103631007.taobao.com/                                                                    ...

谢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103631007.taobao.com/                                                                    ...

谢谢,看看先。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103631007.taobao.com/                                                                    ...

谢谢,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103631007.taobao.com/                                                                    ...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