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串口电路原理求解

楼主(2015-11-29):
如上图所示是网上的一个红外串口电路,自己按照原理图简单搭建了实物试了下,果然能够用。波特率最高可调到2400
有谁能介绍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
555 生成38K的载波
一体接收头

网友:
对,T_DATA 的电平信号调制38K载频信号到发射管发射红外光,然后被红外接收头接收解调出电平信号R_DATA,这个电路应该是一对的
楼主实验了距离如何,能达到多远呢

网友A:
单片机产生一个38k的,占空比1/3的PWM波,然后和TXD经过与门驱动红外发射灯就行吧,不用55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产生一个38k的,占空比1/3的PWM波,然后和TXD经过与门驱动红外发射灯就行吧,不用555的。 ...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非门?

网友(2019-06-19):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非门?

楼上是对的,与门没问题

网友(2020-05-08):
2400bps , 这个通信速率也有些太低了

网友:
只可以双向单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