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用普通固态硬盘是否靠谱??

楼主(2015-11-29):
现在服务器用的是普通的机械硬盘(商用级,7200转普通产品)。现在感觉有点慢,想上固态硬盘,不知道靠谱不?还是上高转速服务器硬盘?数据存储量目前并不大,估算500G估计就够用一年了。
计划是这样,上500G固态硬盘(做冗余后的容量),然后数据库备份用机械。

楼主:
说慢,是因为,检索个数据啥的,有点慢,单还可以接受吧。不知道,ssd适不适合这样的应用,多任务状况下是否扛得住(寿命)。

网友:
貌似服务器得用slc的~~

网友:
有服务器专用的固态硬盘。一般的固态就不一定可靠了。例如TLC的,装满,写入频繁,肯定会坏。MLC的也许能扛住。

网友:
不差钱么就intel的DC系列固态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二手的,不要用家用级的,不稳定。

网友:
nvme 比硬盘可靠多了,别买国产的

网友B:
intel520在服务器上似乎用的很多。

网友:
有服务器专用的固态硬盘,而且固态硬盘上也做RAID

网友:
必须做raid,优化查询,如确实需要固态,请上服务器专用。

网友:
慢是因为程序或者sql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
有专门的企业级固态硬盘 ,做监视服务器的,因特尔的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二手的,不要用家用级的,不稳定。

固态硬盘这种易耗品,用二手的,不合适吧

网友:
intel520,服务器SSD常见的

网友:
我们公司就用固态的

网友:
我们的存储产品10年开始就配置 SSD 了,可靠的,你又不是不搞 RAID,表怕

网友:
不考虑下sas  15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tel520在服务器上似乎用的很多。

我的笔记本就装的是一个intel520,现在看起来完全是浪费!用了快两年了,写入量有5t多,但是显示的写寿命竟然还是100%!!
确实够当作服务器用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笔记本就装的是一个intel520,现在看起来完全是浪费!用了快两年了,写入量有5t多,但是显示的写寿命 ...

520用起来感觉性能怎样?考虑入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0用起来感觉性能怎样?考虑入一个呢。

性能,现在随便找个大牌子的都没问题。真的。
我买intel就是看中它的寿命,因为它是老工艺的mlc。
当然,现在可以放心了,即使买个只有520的1/10寿命的便宜ssd,照我这样的用法,用满五年也没问题,只要它的标称寿命是真的。
520的这个写寿命真的够服务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0用起来感觉性能怎样?考虑入一个呢。

假设我现在写入的寿命快到1%了,那么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个480g的盘有差不多6000t的写寿命。
每天把它写满10遍,可以写3年半!

网友:
美帝土豪linus是用了24个固态组的RAID0……
目前这个阵列还健在

网友:
服务器一般是slc的

网友:
用ssd没问题的。只要是按照回复里你做了raid 就好。

网友:
用了一年半多一点。
现在磨损寿命还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