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shift+空格快捷键导致的软件冲突

楼主(2015-11-29):
电脑系统:windows 8.1中文版
问题描述:系统自带的微软输入法的全角/半角切换快捷键是shift+空格,而AD软件中此快捷键是用来“改走线模式”的,现在的问题就是AD中这个快捷键不起作用了,如何解决?
已经使用使用的方法,都是按照网络资料修改:
1、从控制面板中去修改,网上别人电脑都有此快捷键的显示,我的电脑居然没有 ,此法行不通;

2、修改注册表,类似参考http://www.zhihu.com/question/24836508链接,可能还有其他的,只是把“Virtual Key”修改为不同的值而已,修改后重启,修改无效

网友A:
我是切换到英文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切换到英文键盘

这种方式我试了,没有用的
我用搜狗输入法,卸载了,也没用的
微软的输入法是卸不掉的

网友B:
你自己把AD的快捷键另外改一个嘛。不就行了。自己记着用哪个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我试了,没有用的
我用搜狗输入法,卸载了,也没用的
微软的输入法是卸不掉的 ...

你加载英文美式键盘,删掉中文键盘的所有输入法,自带微软输入法删不掉不用管,然后删掉中文键盘,只保留英文健盘,然后再装第三方的搜狗输入法.
这时候就只有英文美式键盘跟中文搜狗输入法了,
重点是切换到英文美式键盘,不是搜狗输入法的英文输入状态

网友:
win10里的微软拼音只能用ctrl或者shift切换,在AD里也是很蛋疼...
可以添加美式键盘,然后用win+空格切换中英文

网友:
win8和win10好像还有一个蛋疼的地方
win8我是把百度输入法设为默认输入法,然后把微软输入法删掉,这样好像应用商店就打不开了。。。
win10是把谷歌浏览器设为默认浏览器,然后三星固态硬盘管理软件里的下载软件和手册就打不开了,一开始edge为默认浏览器是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载英文美式键盘,删掉中文键盘的所有输入法,自带微软输入法删不掉不用管,然后删掉中文键盘,只保留英文 ...

谢谢,就我的电脑上,问题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把AD的快捷键另外改一个嘛。不就行了。自己记着用哪个就好

说实话,AD也就是基本用用的,也去找了,就是没找到shift+空格的快捷键在哪修改的:)

网友(2016-01-01):
输入法切至英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