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系列的fpga配置选择管脚MSEL[3..0]管脚电平问题

楼主(2015-11-30):
看了一下handbook,对配置选择管脚MSEL[3..0]上拉电平是多少有些迷惑。
MSEL[3..0]是拉到其所在BANK的电压,还是VCCA(cyclone 4代电压为2.5V)呢?
另外不同配置模式MSEL的选择会有一张表,这张表上提到的configure voltag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jtag模式是连接到VCCA,也就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