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除尘器电源,请教这个奇怪的元件

楼主(2015-11-30):
在模拟量隔离变送器旁边,有一个直径50mm左右的黑色圆柱,好像是磁罐,难道用来滤除干扰信号的?但是电感滤除干扰应该是串联啊,这东西是并联的。

网友:
这是电感?

楼主:
不清楚,所以发到坛子里请教各位

网友:
很有可能,压敏...

网友A:
自己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么。

设备太贵,拆了怕坏了,boss把我开了咋办

网友:
难道是电容。。。。。

网友B:
从图上看,应该是电感类的东东。螺丝那里垫了个绝缘的。如果不垫这个,就会严重发热

网友:
我家洗衣机上有个电源线绕了N多圈,然后就邦成一个电感。只不过没加外壳。
猜测,你这个很有可能是电感。

网友:
调整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应该是电感类的东东。螺丝那里垫了个绝缘的。如果不垫这个,就会严重发热 ...

隔离磁场?那个垫厚度似乎也不大,效果也这么明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磁场?那个垫厚度似乎也不大,效果也这么明显吗?

说是电感类产品是说,如果那个黑色的壳子是金属的,底板也是金属的,而那个螺丝如果不绝缘的话,那就会成了次级(且是短路的),那个线圈就会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电感类产品是说,如果那个黑色的壳子是金属的,底板也是金属的,而那个螺丝如果不绝缘的话,那就会成 ...

哦,原理是等效变压器副边短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太贵,拆了怕坏了,boss把我开了咋办

  只拆接线的两端,用万用表,量下,确认下是 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拆接线的两端,用万用表,量下,确认下是 电感,还是电阻,,,,  ...

隔离电源的输入端并联一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拆接线的两端,用万用表,量下,确认下是 电感,还是电阻,,,,  ...

这个倒是可以,不过万用表没有测电感的功能,只能大概看出直流电阻多少。等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电源的输入端并联一个电感

这么干啥意义呢

网友:
磁罐电感

网友:
绝对不会是电感,肯定是个电容。

断开才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