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能稳定输出2A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5-11-30):
如题,需要设计能稳定输出2A电流的步进电机驱动,用于驱动57电机,求推荐型号。
1、工作在2A电流,注意不是峰值电流。
2、最好不要散热片。
3、封装最好是SOP、SSOP、TSSOP、SO36、LQFP等。
4、能有细分、半流功能最好。

网友A:
2A,不是峰值,不要散热片,这太苛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不是峰值,不要散热片,这太苛刻了吧?

就是有点苛刻,现成的散热片体积太大了,想找个不要散热片的。

网友:
不要散热片,2A电流。。。。
我做过一个简易的智能循迹小车,车间托东西用的。上面的驱动芯片都要用风扇吹散热片才行哦。
电流也是2A左右。当时结构用了一个CPU风扇搞在上面,效果还不错。

网友B:
allegro A4992 2A不要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 A4992 2A不要散热片

这玩意死贵

网友:
好用不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A4992 2A不要散热片

A4992我刚看了下是TSSOP-20封装的,这么小的体积,能抗住2A电流吗?正常工作温度大概多少?请问兄台测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A4992 2A不要散热片

之前用了LV8731,规格书标称峰值电流2.5A,最大电流2A;实际测试1.4A就过热保护了,烫的可以煮鸡蛋,加了散热器之后1.4A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C:
我记得当时控制板是买的蓝宙的,下面是他们论坛的地址,可以去了解一下。
http://www.landzo.cn/forum.php?m ... ;fid=128&page=1

网友:
DRV8818   不加散热器的话对覆铜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A4992我刚看了下是TSSOP-20封装的,这么小的体积,能抗住2A电流吗?正常工作温度大概多少?请问兄台测试 ...

参数应该不会虚标
两年前用这个做过功能样机

网友D:
copley有3A的,木有散热片

网友:
我们有.沒有散热LQFP封装、256细分亅4A电流′电压50ⅴ、免费提供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
难。得内阻足够小。

网友:
我用过TB6600, 覆铜处理好一点,峰值2A不加散热应该没问题,平均2A估计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当时控制板是买的蓝宙的,下面是他们论坛的地址,可以去了解一下。
http://www.landzo.cn/forum.php? ...

循迹小车?应该是直流电机才对吧?你说的是剽窃者蓝宙?一帮做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学生搞的,工业用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pley有3A的,木有散热片

看了下这个copley,好像是专门做驱动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循迹小车?应该是直流电机才对吧?你说的是剽窃者蓝宙?一帮做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学生搞的,工业用够呛 ...

嘿嘿,硬件选型不是我做的,不太了解。

网友:
COPLEY MAXON ELMO都比较贵

网友(2016-05-30):
都是高手,最近 开始研究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
可以看看ON的LV系列驱动器,ON把三洋半导体收购了之后,原来的THB系列变成了LV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