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FI模块选型建议,室外用。

楼主(2015-11-30):
求WIFI模块选型建议,室外用。 设备安装环境,北京的路灯杆,传输的数据量不大,每半小时传输一次,每次数据量小于1M。

网友:
路灯用wifi传输?为什么

网友:
有人的 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
首先你得考虑怎么覆盖.

网友A:
美满电子的               8801

网友B:
路灯用wifi?不怕被破解?破解了是不是就能把路灯当流水等玩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LZ的具体设计方案,是否考虑买个室外AP呢.

网友:
路灯加装wifi做探测不妥
建议改用电力线"猫"比较好

网友:
现在的ESP8266好像很火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外围比较简单。不知道是否满足速率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灯用wifi?不怕被破解?破解了是不是就能把路灯当流水等玩了

此楼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灯用wifi?不怕被破解?破解了是不是就能把路灯当流水等玩了

有点儿意思。。。。
就是这玩意儿启动慢。不好玩。

网友:
楼主说装在路灯杆上 不一定是控制路灯的吧。

楼主:
该设备用于环境监测,利用移动或者联通的公共热点!特别感谢9楼推荐ESP8266;感谢5楼推荐美满电子的8801。

网友C(2016-02-19):
引用 网友A:
美满电子的               8801

火哥 知道这个片子哪能买吗? 淘宝找一大圈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火哥 知道这个片子哪能买吗? 淘宝找一大圈没找到!

淘宝有啊,你搜寻W8782模块,这些代理商就有,问他们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啊,你搜寻W8782模块,这些代理商就有,问他们的型号

呃, 可能是我比较愚钝,.......搞了半天,问了好几个,好像都没有. 进上午问了个代理,说缺货.....
刚准备用这片子,......

网友:
CC3200和CC3100  TI的wifi芯片

网友:
ESP8266现在用 得比较多 出货量比较大,单芯片解决方案 开发很方便

网友:
这是担供免费上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