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示波器探头的底噪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2015-11-30):
我在用鼎阳的智能示波器SDS3054测量底噪, 不接探头的背景噪声是  539uV,接上探头却一下子有了 2.34mv. 鼎阳的探头底噪是不是太大了?

下面分别是没有探头 10mv/div和有探头 10mv/div的图片:

网友A:
探头的另一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夹子夹住探头再看看。
我有一台鼎阳示波器,用一次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的另一端怎么处理的

探头是悬空的,没有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夹住探头再看看。
我有一台鼎阳示波器,用一次生不如死。

等我明天试试,你用的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C:
哪位老师教你这样测底噪的?

网友:
楼主你把万用表打到mv档,接上表笔随便动动都有几十m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老师教你这样测底噪的?

就是,这种测量方法不正确。

楼主:
测带探头底噪,不应该就是把探头接上之后测量吗。是不是需要把探头的两端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带探头底噪,不应该就是把探头接上之后测量吗。是不是需要把探头的两端短接? ...

嗯。必须的。

网友:
鼎阳这个系列好像是给力科oem的

网友D:
还真有点相似,不知道是OEM还是山寨。
这个是力科的(声明不是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买不起,虽然能买的起三辆悍马H2/两辆保时捷/奔驰/奥迪等):

这个是TB上找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真有点相似,不知道是OEM还是山寨。
这个是力科的(声明不是我们公司的,我们公司买不起,虽然能买的起三 ...

我和鼎阳没半毛钱关系。没必要给他贴金。不过力科WaveSurfer 3000 系列就是这个鼎阳SDS3000系列。lz的图右上角也说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和鼎阳没半毛钱关系。没必要给他贴金。不过力科WaveSurfer 3000 系列就是这个鼎阳SDS3000系列。lz的图 ...

力科的这个图中测的是什么高级波形,还能输出不等幅度的方波。

网友:
方法不对,这时候的探头相当于一根天线,你测到的是周围环境干扰而已

楼主:
额,有没有哪位前辈给一个准确的测量发放,接探头之后 用不用将地线和探头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和鼎阳没半毛钱关系。没必要给他贴金。不过力科WaveSurfer 3000 系列就是这个鼎阳SDS3000系列。lz的图 ...

鼎阳来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这款3000示波器就是和力科合作研发的,力科的是黑色,丁洋的是这个颜色。。。应该算不到山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有没有哪位前辈给一个准确的测量发放,接探头之后 用不用将地线和探头短接? ...

要短接。相当于测量一个无噪声的0v电压源。这时候你看到的才是系统噪声

网友F:
看了一下3054标价9万多!

网友:
确实是和力科合作的,估计花钱买的技术,想占领低端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短接。相当于测量一个无噪声的0v电压源。这时候你看到的才是系统噪声

那就没问题了,那两张图片就是用短接测量出来的。探头引入这么多的噪声算不算正常?

网友:
看楼主测底噪还要加探头的? 不是直接测吗?
这款示波器我快用了2个月,比我们公司其它品牌的底噪貌似要好点,把存储深度放到10M,也没过1m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和鼎阳没半毛钱关系。没必要给他贴金。不过力科WaveSurfer 3000 系列就是这个鼎阳SDS3000系列。lz的图 ...

一个新的传闻是这样:国内有些企业采购,要求必须是国产的才行,于是鼎阳与力科一拍即合,力科改一改界面,显示成鼎阳,然后鼎阳走渠道销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3054标价9万多!

没有那么贵,淘宝上看上去差不多的网店,3054的价格是59800元。
但从鼎阳以前在本坛的行为看,似乎楼主与23楼有一定嫌疑,积分很低,上来就发关于鼎阳的内容。
不知道各位坛友,哪位所在企业有花费6W元买一台国产示波器勇气和信心。
不过这个帖子比以前上来就夸的有技术含量了,采用欲扬先抑的办法,先批评,再正名,手法高明了好多。
不过鼎阳如果有意放水,可以试试在论坛里面泄漏一些将SDS3014升级成3104的方法,也许能炒出一定的小高潮。不过相比DS1054刷成1104,还是难度高不小,原因非常简单,价格导致个人用户很难承受即使SDS3014的价格(228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力科的这个图中测的是什么高级波形,还能输出不等幅度的方波。

为了测试而生成的波形,周立功示波器还有专用的演示信号发生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有那么贵,淘宝上看上去差不多的网店,3054的价格是59800元。
但从鼎阳以前在本坛的行为看,似乎楼主与 ...

如果有能把双通道改为4通道的DIY方法公布,那应该就更好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那么贵,淘宝上看上去差不多的网店,3054的价格是59800元。
但从鼎阳以前在本坛的行为看,似乎楼主与 ...

估计那个sds1000x系列能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能把双通道改为4通道的DIY方法公布,那应该就更好卖了。

您想法很好,但估计没大意义
1是3014和3104价格差异较大,从22800到75800
2是3012也便宜不了多少,18800元啊

网友:
对于所有的示波器来说,底噪都是去掉探针之后进行测试的;因为在接探针之后,由于探针的不同,探针接地线长短的不同,以及所处的环境干扰不同,极易产生较大干扰;举个简单例子:在示波器最小档位,当手靠近BNC输入孔的时候,就会出现较大的噪声甚至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