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Device开发:还是ST的STM32CubeMX好用。

楼主(2015-11-30):
用STM32CubeMX设置"mode"为Device_Only,"class for FS IP"为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生成代码只在几个地方修改一点代码,自己写的不超过50行代码,PC就可以识别为串口了。

1.Heap Size 要加大。

2.usbd_cdc_if.c 中要加上:
1)
USBD_CDC_LineCodingTypeDef LineCoding;

2)
#define APP_RX_DATA_SIZE  64
#define APP_TX_DATA_SIZE  64

3)
  case CDC_SET_LINE_CODING:
    LineCoding.bitrate    = (uint32_t)(pbuf[0] | (pbuf[1] << 8) |\
                            (pbuf[2] << 16) | (pbuf[3] << 24));
    LineCoding.format     = pbuf[4];
    LineCoding.paritytype = pbuf[5];
    LineCoding.datatype   = pbuf[6];

    break;

  case CDC_GET_LINE_CODING:
    pbuf[0] = (uint8_t)(LineCoding.bitrate);
    pbuf[1] = (uint8_t)(LineCoding.bitrate >> 8);
    pbuf[2] = (uint8_t)(LineCoding.bitrate >> 16);
    pbuf[3] = (uint8_t)(LineCoding.bitrate >> 24);
    pbuf[4] = LineCoding.format;
    pbuf[5] = LineCoding.paritytype;
    pbuf[6] = LineCoding.datatype;
    break;

4)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memcpy(UserTxBufferFS,Buf,*Len);
        CDC_Transmit_FS(UserTxBufferFS,*Len);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_0);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3.  stmcdc.inf文件
;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instalation file
; (C)2006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STM%
LayoutFile=layout.inf
DriverVer=10/02/06

[Manufacturer]
%STM%=DeviceList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483&PID_5740

;------------------------------------------------------------------------------
;  Windows 2000/XP Sections
;------------------------------------------------------------------------------

[STMUSB.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
AddReg=STMUSB.nt.AddReg

[DriverCopyFiles]
usbser.sys,,,0x20

[STMUSB.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STMUSB.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STMUSB.nt.HW]
include=mdmcpq.inf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DESCRIPTION%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STM="STMicroelectronics"
DESCRIPTION="STM32 Virtual COM Port"

网友:
USB模拟串口?

网友:
NB阿!不明觉厉!能讲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经常使用USB,留个记号。这样开发能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其实ST的,新唐的都挺好用。

网友A:
CubeMX生成的代码一堆BUG,STM32L0系列中串口初始化错误、DMA初始化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ubeMX生成的代码一堆BUG,STM32L0系列中串口初始化错误、DMA初始化错误。。。。 ...

没那么惨。有小错误,但仍然是主流,图形化是未来

楼主:
尽信书不如无书!

尽信“STM32CubeMX”还不如没有!

尽信楼主一楼说的还不如没有!

STM32CubeMX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信可用的。

网友B:
支持楼主!
有没有X64可以用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
有没有X64可以用的驱动?

从stmcdc.inf文件内容上可以看出,usb转串口用的是windows自身的驱动。

64位没用过,windows系统应会还有这部分的驱动的。

网友:
还没用过这个图形配置代码

网友:
这个不错,加到工程中试一下

网友:
这个usb模拟串口后,PC端还要写驱动程序么?

网友(2016-06-24):
开发USB的福音。

网友(2016-11-26):
谢谢分享 STM32 USB HID CDC

网友:
请问有在win7 64位系统上安装驱动成功过吗?

网友:
把win7 64b系统切到测试模式下,再安装,,,

网友:
WIN7 64位可以用,我的电脑就是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ST这个还是不错滴

网友(2019-07-02):
Win10能用不? 我在win7下可以 Win10下一点反应都没有!